请教大师,天气潮湿,功放继电器不吸合原因?

楼主(2017-03-13):
老高士前胆后石功放,这两天天气潮湿,开机继电器不吸合,请教大师,可有解决方法?

网友:
烤下试试。

楼主:
估计行,就是麻烦

网友:
卸下外壳,驱潮。不要开机哦。

网友:
首先应该检查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工作了没有?

网友:
进入电路保护状态,晒几天吧

网友:
清锈,在点上点儿油,试试。

网友:
首先要检查输出端有无直流电压,其次就是保护电路引起的,搞这个要有点技术才行。

网友A:
我的方式就是全面清洁,除灰尘,除锈,再彻底烘干,没有导电的杂质,再潮湿点都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式就是全面清洁,除灰尘,除锈,再彻底烘干,没有导电的杂质,再潮湿点都不会出问题

电路板灰尘较多,用什么洗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灰尘较多,用什么洗效果好?

我是直接用水洗,加洗洁精用软毛刷刷。但一定要完全烘干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