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电脑城老司机我也遇到奇葩问题

楼主(2017-03-13):
卖出去一张Q600 显卡 买家 收到 装完驱动   花屏   。 退回给我i我,我收到 插上电脑   开机的确花屏 ,  满屏幕全是  条纹 啥颜色都有

但是进 到windows  界面 ,正常了。 就稍微闪 了几下条纹

后来装完驱动,  就不出条纹了  奇怪了///   随后跑了 甜甜圈  , 3D   GL 运算  居然都不花屏
回家后 这张显卡 拿回家 装在自己家电脑上, 居然也是好的

第一次遇到这种奇葩啊,买家 拿到手怎么测试都是花的,开机啊 进系统啊 跑分啊 全程花,全程给我视频直播的

现象跟图片一样,我拿到手也是一样, 奇怪的是  进 系统界面 好了

求解 啊,我也搞不懂了

网友A:
那就连续使用看看

网友:
不懂 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连续使用看看

甜甜圈 烤鸡都没事

又玩游戏   ,到现在都没出 花屏现象 奇了怪了

网友:
电容有问题。

网友B: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兼容性问题嘛

网友C:
老物件常见吧?开机的分辨率及刷新不能圆满支持,我的一张卡,倒是没有花屏,但初始画面不完整,少了一部分,大概也属于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物件常见吧?开机的分辨率及刷新不能圆满支持,我的一张卡,倒是没有花屏,但初始画面不完整,少了一部分 ...

你那是太老的卡 分辨率不支持  罢了,遇到这样 直接1024*768  就行了

Q600 这卡也不老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兼容性问题嘛

应该不会,卖给他两张,一张好的 一张花屏

我拿回来 刚插上 也是 花得很啊,但是进了系统界面 重启一下就好了 一点不花 了~~

网友D:
这个和买家的主板不兼容 虽然是同一款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买家的主板不兼容 虽然是同一款显卡

但是我收到 插上 确实花屏 啊 重启 装驱动就好了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收到 插上 确实花屏 啊 重启 装驱动就好了奇怪

显卡是否温度过高  否则确定显卡质量问题

网友:
有显卡问题的可能

网友:
显卡问题,很多显卡的问题奇奇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是太老的卡 分辨率不支持  罢了,遇到这样 直接1024*768  就行了

Q600 这卡也不老好吧

那就只能判断是卡的硬损伤了,在没有加载驱动的情况下花屏,又不可恢复,只能凑合着用,只要进入系统并加载驱动后不出问题就行;至于bios,也无大用,能设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是否温度过高  否则确定显卡质量问题

跟温度 真没关系,甜甜圈知道吧  我烤鸡 到100度 都没花

刚插上 花屏  ,之后就莫名其妙的好了。,换电脑试  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温度 真没关系,甜甜圈知道吧  我烤鸡 到100度 都没花

刚插上 花屏  ,之后就莫名其妙的好了。,换 ...

那就是兼容问题  要么质量问题  驱动也属于兼容类别 不再敖述

网友:
这张显卡迟早都会出问题,虚焊,软件,兼容都有可能。

网友E:
务必是硬件出现问题了吧。低端卡,能换也就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务必是硬件出现问题了吧。低端卡,能换也就换了吧

Q600 专业卡 不算低端  LOL 80帧数 都妥妥的

网友:
跟人一样,得病了,又好了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你用手板一下卡子,看有没有因变形而再次出现花屏的情况?

网友:
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原先也遇到过,从显寸查起

网友:
虚焊了,来回插可能又接上

网友:
多半是电容崩了,其次是显存虚焊了

网友:
显卡问题占很大

网友:
显存虚焊了

网友:
应该和主板兼容问题,或者像win7之后系统驱动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