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14):
  机器型号:iPad mini

  故障现象:

  客户描述充电时不显示了。接稳压电源开机测试,开机电流为正常进系统电流,插上USB数据线能检测到设备。

  维修过程:

  确定故障范围后测量显示屏连接座二极体值发现PPVCC_MAIN_LCD_SW_CONN对地短路。

  追查PPVCC_MAIN_LCD_SW_CONN产生电路。如图:

  测量U2200输出5脚二极体值PPVCC_MAIN_LCD_SW没有短路。

  拆掉L2201电感后,发现到显示屏接口座子一端板层已烧坏。

  拔掉焊盘后挖出孔还是短路,没办法只能从显示屏连接座处割断PPVCC_MAIN_LCD_SW_CONN几脚的连接线路。

  割断线路后直接焊接一条飞线接到L2201电感处。

  飞好线后开机测试供电已正常产生,接屏后故障修复。

网友:
高手。。还没维修过IPAD

网友:
高手,还要胆大心细,才能行。

网友:
请教,这个是怎么打开的呀?

网友:
高手,分享下具体经验!

网友:
这个没有线路图根本没法分析维修,恳请楼主提供相关资料给大家造福

网友:
厉害,图也详细

网友:
俺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进来崇拜一下

网友:
呵呵,这里还有修手机的

网友:
这个真的要膜拜下,不是一般人能修得来的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专门修苹果的吧,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专门修苹果的吧,厉害

呵呵  苹果的修的多一些 其他的也修  原理都差不多啦

网友(2019-07-19):
手上有个mini2 屏背光总是稍暗的闪,影响看书,能指导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