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表拨盘缺肉的维修

楼主(2017-03-14):
方法坛内有,用氯仿溶塑料成膏状粘到缺肉处,待干燥后打磨抛光即可(只是原拨盘是电木的,修补只能用塑料了)。

修复前:

氯仿塑料膏粘到缺肉处:

打磨抛光后:

网友:
效果不错,我是用AB胶弄的。

网友:
追求完美,功夫有点大。

网友:
47拨盘碰到这种情况我直接更换,反正便宜好找

网友:
老表中,好像MF47口脾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用材料和原来的电木是互融还是粘接?

10楼已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楼上:电木是热固型无溶剂材料,不可能互溶,只能是嵌合式沾覆。

谢谢代答,行家。

网友C:
请问氯仿 是什么?那可以买到呢?

网友:
看见过粘合电影胶片,不知道是不是氯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氯仿 是什么?那可以买到呢?

是一种有机溶剂,属易燃品,用前要熟知注意事项。化学品试剂店有售,某宝上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氯仿 是什么?那可以买到呢?

学名三氯甲烷,化学试剂商店可买到。挥发性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气味,易燃有毒,要在通风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