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认识这种板子?

楼主(2017-03-14):
刚才在破烂王那里看到的板子。是米国货。那位朋友认识是什么东西?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侧面有字USA

侧面有字USA

网友A:
看不出来,是个电源变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是个电源变换模块?

不像。想来电源变换模块应该有输入输出接口的。看样子两面都是散热片,那几个电感估计是供电电路吧?

网友B:
便宜的话,买回来好好研究,估计是单片机加内存一类,应该发热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话,买回来好好研究,估计是单片机加内存一类,应该发热量大

扔掉的。捡回来了。就是想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个发热量不小的家伙

楼主:
刚才仔细看看:四只电感都是差不多0.7毫米的四线并绕,电流应该相当大。两只绿色的好像是保险管,有10A的标识。散热片下面,好像是MOS管,宽的一面是4x2,窄的一面是4只。疑惑是:如果电流大,应该另有电源插头才合理呀?现在只有指姆插。

楼主:
绿色保险管应该有输出或者输入的接头吧?

网友:
是奔腾II的CPU吧。

网友:
像供电模块

网友C:
电源转换模块。

网友:
这应该不是电脑里的吧

网友:
电源转换板,估计是坏的,换下来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转换模块。

朋友确定?电源的输入输出端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