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6p12p推挽电路图

楼主(2017-03-14):
各位大神 在下最近手痒 想装一台6p12p的推挽机 但是不会设计电路 所以求赏赐 要有现成成熟简洁的电路图请赏赐一份 最好带电源图和输出变压器数据 再次感谢

网友(2017-04-27):
找火星计划2009

网友:
6P12就是灯丝电流大,优点就是价格便宜。

网友A:
按“高淳放大器”输出功率折算,一对管推挽可以有20W输出,不知有无人试过,那个状态下音质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高淳放大器”输出功率折算,一对管推挽可以有20W输出,不知有无人试过,那个状态下音质又如何?

我就做过,超线性最理想!!!

网友:
多谢!如果单论音质,也是超线性好吗?我有一堆6P12P,20年前就打算搞,到现在还没消息。
从曾做过的功放看,音质上多极总是差三极接法很多,超线性听上去和标准接法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