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洗衣机XQG60-A708C,开机不工作,4个温度指示灯闪烁并报警循环响两声,急急急

楼主(2017-03-14):
拆开检测了一番,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所在,高手出来指导。谢

楼主:
电子水位开关是我怀疑的重点,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A:
门锁开关,水位开关,还有排水电机堵转都会引起保护报警,当然门锁和排水被堵比较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锁开关,水位开关,还有排水电机堵转都会引起保护报警,当然门锁和排水被堵比较多点

现在重点怀疑门开关和水位开关.......

楼主:
经过昨晚通宵的不懈努力,将门开关进行拆解、组装、拆解、组装......终于在早晨6点前搞掂了它。
该机门开关,内部1、2之间有一个类似彩电消磁电阻状发热元件,启动洗衣机几秒钟时间,主板控制电路给开关1、2脚提供一个电压,使它发热,再通过一个双金属片受热后形变带动开关闭合,2、3脚通,洗衣机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一般都是门开关问题居多,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懒得拆。关门后,用脚膝盖再用力顶下就好,这样的模式下已用两年多了

网友:
这种东西检查它其实不难,最烦的还是拆装!比较费劲。。。

网友B:
楼主应该上点图,让大家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家里也是格兰仕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上点图,让大家跟着学习学习。。

深夜拆修的,弄的时候很疲惫,所以没有弄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