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GF-500Z 收音机有杂音

楼主(2017-03-14):
我的夏普GF-500Z 收音的时候杂音很大,不是信号的问题,其他小型收音机收银效果就很好,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7-3-15 13:51):
5楼6楼补充电路板图片

楼主:
立体灯也不亮

网友:
很可能是转换开关脏了接触不良,

网友A:
中周内附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内附电容坏了

能麻烦告诉具体是哪个吗?

楼主:
这是收音电路板

网友:
检查功放滤波电容

网友:
黄色黑色为中播 具体内附电容参考777机   L1为调频输入线圈初级100p,次级12p  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