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465kHz比例鉴频器

楼主(2017-03-15):
采用如下电路,为配合扫频仪输入特性,加了个虚线框内的电平位移电路。磁芯采用TTF-1系列的,试绕一定圈数后测电感值,然后计算各绕组数据已标在图上。
临时搭的实验电路如下
T1的4、6脚绕组决定耦合强度,分别试了6匝(紫线图)和9匝(绿线图)
扫频仪的纵坐标每格对应0.2V直流电压。

网友A:
如用于收音机还应考虑幅度变化带来的影响,鉴频电路的形式就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用于收音机还应考虑幅度变化带来的影响,鉴频电路的形式就很重要,

调频信号到了比例鉴频器前基本都要限幅的,不过比例鉴频器自身有抗幅度干扰的功能。这次实验的输入扫频信号是峰峰值1.5V的信号,没有寄生调幅。

网友:
看曲线不错,解调幅度较高。寄生调幅或者幅度干扰用多加一级中放限幅来解决。

网友:
不知道有何用。

楼主:
积累一个单元电路在那里放着,该有用的时候就有用了。

网友:
多谢分享,看着指标不错。

网友:
感觉T2的4、6脚的T数有点多了。

网友:
鉴频器做好了还不够,最关键的是中放。
传送一定频率的信号,调频比调幅要占用多得多的带宽,
根据调频的理论,如果最大频偏是4.5khz,音频带宽是5khz,那么至少需要39khz的中频带宽。
中放的特性还需要非常平坦,稍有不良,就会产生巨大的鉴频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