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收录机 倒带故障

楼主(2017-03-15):
夏普 GF-500Z 倒带和快进的时候磁带会卡住,一两秒后开关会自动跳开,有时候又正常,放音则一切正常,请问是需要更换电机马达了吗?

楼主:
有人知道马达的具体型号吗

网友:
快进和快退的触杆和齿轮摩擦了吧?

网友:
这个毛病和马达没有关系。我的录音机以前也是这个毛病,拆了也没有看出毛病在哪里。装起来 奇迹出现了。竟然好了。。我也不会无线电修理,机械的小毛病可以自己解决的

网友A:
马达没毛病,这种机器磁带在快进和倒带时被卡住(等于磁带到头了)会自动跳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没毛病,这种机器磁带在快进和倒带时被卡住(等于磁带到头了)会自动跳起。

磁带没到头,按下去两秒钟感觉齿轮被卡住了就跳起来了

网友:
先检查下皮带看看!

网友:
磁带很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带没到头,按下去两秒钟感觉齿轮被卡住了就跳起来了

取出磁带,右手拿着,平拿,在左手心上摔打摔打后,磁带不紧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也可以快进或快到两遍,只要磁带卷的整齐就行了。再就是磁带最好从头听到尾,避免盒内磁带缠绕不齐。

楼主:
空转有时候也会卡住,估计是内部零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出磁带,右手拿着,平拿,在左手心上摔打摔打后,磁带不紧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也可以快进或快到两遍, ...

空转有时候也会卡住,新磁带也是,改天拆开加点润滑油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空转有时候也会卡住,新磁带也是,改天拆开加点润滑油试试

卡住啥意思?收磁带轮不转,还是主导轴不转,或者空转也自跳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住啥意思?收磁带轮不转,还是主导轴不转,或者空转也自跳停机?

就是自跳停机,感觉被东西卡着了一样,新磁带也一样,有时候莫宁奇妙又正常

网友:
好像是      磁带很紧

网友:
机芯,还是不要电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