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表笔上设计这个环状突出是为了防滑触电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使用中是否感...

楼主(2017-03-15):
老式表笔都是斜锥型的,测量近距离的电路零件很方便,现在用着新型的感觉不方便。

网友:
据说是为了安全,防滑碰到表笔头

网友:
应该是为了测试安全需要

网友:
控制手指和笔尖的距离。。防止意外

网友:
呵呵
我用这种表笔都把那个削了,测量脚距小的实在不方便。

网友:
   这个表笔的标称的电压上限是1KV的。不管高压低压,让手和裸露金属部分保有安全距离!

楼主:
长知识了!

网友:
这种表笔量距离短的元件一只手拿着不好量,到手立马就消掉。

网友:
  这玩意有点碍事,量个扭扣电池,小零件太别扭,干脆磨掉了。

网友:
杠杆原理,可以夹住呢。为什么要削掉

网友:
没觉着有什么不方便呀?用一段时间就适应了

网友:
那盘盘用着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