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八三生产的五位半数字万用表 型号 2590R

楼主(2017-03-15):
万用表拿到手后,电压和电流档都显示很大的数字,跳动几秒钟之后显示溢出。拆开机器,显示电路全是数字集成电路组成,因没有原理图,估计是把各档测量模拟信号量转换成脉宽的形式送入后面的数字显示电路。因此重点检查模拟测量电路和数字显示之间的信号,根据信号查找,测量与显示之间有一片CD4066模拟切换开关有异常,导通状态与开关控制信号不一致。怀疑其损坏,焊下后装入一个IC插座,以防止判断错误来回焊接损坏焊盘。运气比较好,换了个CD4066,开机电压和电流档位都显示零,测量也正常了。曾与福禄克8508A比对过误差,直流电压误差在万分之一内,交流电压2V及其以上档位误差在千分之五左右。200mV交流电压档位误差较大,在百分之一点多。

测量15V直流电压

测量15V直流电压

机器后面

机器后面

网友:
不错。又可以发挥余热了。

网友:
表好,楼主手艺更好。这么复杂的表能很快定位故障点,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是真功夫!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你的技术经验、、、、、、、、

网友:
变废为宝了

网友(2017-05-07):
不是运气好,是功底深厚。

网友:
这个表的飞线也太多了吧

网友:
【重点检查模拟测量电路和数字显示之间的信号,根据信号查找,】这么复杂的表能很快定位故障点,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