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板做音箱好不好?

楼主(2017-03-15):
我是做机加工的,搞金属比搞木头方便;
最近买了2个3寸的喇叭,想做个桌面小音箱;
请教各位前辈,铝音箱有什么缺陷?

网友:
你敲几下就知道了,铝材会震动发声比较久才停下来,木板就不会.......

楼主:
明白了,看来用金属做音箱不太好。

网友:
买2个3寸喇叭小音箱也不贵,坛里木质音箱交易版有很多。

楼主:
不是价格问题,主要是想折腾一下,享受DIY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铸,铸个厚实一些的应该可以

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实例吗?

网友:
造型可以去万能宝上面搜铝音箱

楼主:
多谢各位,我彻底断念了……

网友:
我觉得如果壁厚一些应该可以吧!

网友:
前面说铝合金不能做音箱的都是孤陋寡闻!大名鼎鼎的惠威X6不就是吗?9600元一对!楼主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最不喜欢有人不实践,不调查,想当然,乱下结论!

网友:
只要够厚, 没问题的。

厚的还超级贵, 几千几万人民币。

网友B:
惠威X6采用6.5寸的喇叭,箱体铝材厚度是6毫米,X3采用3寸的喇叭,箱体铝材厚度是4毫米。

网友C:
用铝铸的要好些且是非常理想的好音箱,用铝板卯的不行有可能还会出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铝铸的要好些且是非常理想的好音箱,用铝板卯的不行有可能还会出杂音

铸造需要开模具,成本太高;
用厚一点的铝板精密加工后加密封胶条组装不好吗?
比如15mm厚的板或者20厚的板?
我这里加工中心随便用,加工精度不是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关于音箱制作的书籍吧,所有的经典音箱无一不是木头制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不喜欢有人不实践,不调查,想当然,乱下结论!

材料问题,不能因为有名厂名箱用过就一定是好的,这要看技术人员对材料的理解和想解决什么了。
金属材料在内耗方面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与机制板相比的,染色现象是金属箱体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没问题可以,里面最好加一层沥青板或别的东西,再加吸音棉,板厚要厚不能共振,外观氧化处理

网友:
要加工的话,一般都是铝合金不是纯铝板

楼主:
谢楼上各位;
看来我需要补很多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造需要开模具,成本太高;
用厚一点的铝板精密加工后加密封胶条组装不好吗?
比如15mm厚的板或者20厚 ...

     有手指那么厚的话, 应该还好了。

      到时候移动都要用小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各位;
看来我需要补很多课……

至于那么复杂吗,3寸小喇叭你还能让它好到什么程度,箱体可以说一般材料都可以,用9mm中纤板都算超厚的
小喇叭别谈保真度,别谈声染色,这些至少千元以上成本再谈
音箱板材这东西,中高频要求板材内耗,低频又要求刚性足够,他们是很矛盾的一对,而对于3寸喇叭来说这些都轮不到考虑,不是值不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不存在,所以用铝材已经是很高端的了。喇叭稍大比如5-6寸也可以用铝材,比如内部适当加筋。喇叭再大,情况就复杂了。当然这也看你打算做什么级别的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那么复杂吗,3寸小喇叭你还能让它好到什么程度,箱体可以说一般材料都可以,用9mm中纤板都算超 ...

我在TB上买的3寸全频;
是hifidiy上某大侠测试对比过认为比较超值的那个无名大磁钢;
您给看看商家给的箱子参数合适不?
如果做铝箱,应该怎么选参数?

楼主:
H坛好多人试过小于2升的箱子比大的好听……
我很迷茫……

楼主:
另外,我还想加个小高音;
看上了TB上的一个;
不想做分频器,只想简单串个电容;
不知可行吗?

网友E:
参考 意力ELAC E-305  经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TB上买的3寸全频;
是hifidiy上某大侠测试对比过认为比较超值的那个无名大磁钢;
您给看看商家给的 ...

这个无名大磁钢我也观摩了很久,想用来做个2.1系统的,但是自己手里有一对闲置的高音,而且这个加箱体到100HZ的了,如果加炮和高音,这个全频的特性又不能彰显,如果是直接用两分频,那么这个的下潜又不符合我的理想。性价比颇高,25块一只的喇叭有极其优秀的频响。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喇叭要么不加高音做桌面的2.1系统,要么用来做3分频的中音扬声器,那么低音搭配的可以是下潜极好,瞬态反应快的。比如那种超大音圈,低音很强,但是中音部分却不理想的单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还想加个小高音;
看上了TB上的一个;
不想做分频器,只想简单串个电容;

做不到的吧,无名大磁钢的高频部分其实延伸得很好,不做分频它会和高音一起发声的。简易一个电容那种分频法一般上是那种中低单元的频响到了和高音单元频响衔接部分直接大幅度跌落的那种。

而且那无名大磁钢的高频曲线在全频中确实是太优秀了,你这个高音不了解,没有频响可以参考,那位评测的大侠不是还有一篇对比银笛和安桥高音单元频响的测试吗?如果你选这个高音的频响和那安桥的差不多,那么还不如不加,加了反而烂了。

网友:
对。厚度如果足够,是没问题的,另在配一些重量就OK了。铝音箱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不到的吧,无名大磁钢的高频部分其实延伸得很好,不做分频它会和高音一起发声的。简易一个电容那种分 ...

我是个门外汉,只是有些想法,
我最初的想法也是做个小全频的桌面音箱,
这不越想越多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个门外汉,只是有些想法,
我最初的想法也是做个小全频的桌面音箱,
这不越想越多嘛……

很正常,和我开始的时候一样,然后你去浏览下置顶中音频猫老师的帖子发现好像越看越在门外,之后觉得入门一点发现越来越崩溃...........越想越多....... 。 通过科学的方法,你会发现那些说音质甜,音质暗,音质爽那些才是全部琢磨不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惠威X6采用6.5寸的喇叭,箱体铝材厚度是6毫米,X3采用3寸的喇叭,箱体铝材厚度是4毫米。

实践出真知,楼主可找一个废的高压铝锅装上你的杨声器试听一下,就会得出铝与木质的差作,光说不练是得不出正确地结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实践出真知,楼主可找一个废的高压铝锅装上你的杨声器试听一下,就会得出铝与木质的差作,光说不练是得不 ...

版主好!说到音箱实践,我说说20多年前的趣事:弄到了一对5寸的比较不错的喇叭,苦于没有箱体,随便放在两个合适的酒坛口上,那声音的美妙,无法言表,一直陪我十多年,后来搬家才丢了,现在我都不明白,究竟是喇叭好、还是坛子的形状好或是坛子的材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好!说到音箱实践,我说说20多年前的趣事:弄到了一对5寸的比较不错的喇叭,苦于没有箱体,随便放在 ...

  首先感谢你复帖与我,多年前我与你一样的方式试过,确实音色不错,但这仅是凭个人感觉而已,与相同容量的木制音响没有作过进一步的实验,所以难以确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TB上买的3寸全频;
是hifidiy上某大侠测试对比过认为比较超值的那个无名大磁钢;
您给看看商家给的 ...

按提供的参数看。推荐箱体和导管都是合理的。
关键是参数是否准确。
一般来说,大多数3寸喇叭2升的容积算是大的

对于3寸的小喇叭,用铝材做箱体没有缺陷,要说有,只是成本过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践出真知,楼主可找一个废的高压铝锅装上你的杨声器试听一下,就会得出铝与木质的差作,光说不练是得不 ...

是,正准备着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提供的参数看。推荐箱体和导管都是合理的。
关键是参数是否准确。
一般来说,大多数3寸喇叭2升的容积 ...

谢谢!
能抽空帮忙看看吗?
这2幅图是hifidiy上那位大侠测的;
如果这个参数是正确的,
能给个箱子参数吗?

楼主:
今天试了下听力,最高13k,看来高音可以省了……

楼主:
我有一套惠威s3w小音响,听了差不多10年了,最近瞎折腾,买了那个大磁钢…

楼主:
装在一个差不多2.4升的纸盒里,接到s3w的功放上,一只大磁钢,一只惠威。

楼主:
对比发现惠威喇叭好像灵敏度过高了,有很多杂音;反而这个大磁钢声音很纯净,没什么杂音。

楼主:
这让我觉得不好好做个箱子,对不起这对喇叭……

网友:
路过学习,想自己做个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能抽空帮忙看看吗?
这2幅图是hifidiy上那位大侠测的;

箱体参数只有三项:容积、导管直径和长度。在你贴的数据中都有推荐。

这款喇叭,其实容积2.8升已经合适,他推荐3.8升是因为导管长度限制。
如果容积取2.8升,导管长度将使箱体无法容纳,容积扩大会使导管缩短,我想这是他推荐3.8升的原因,所以你也只能按3.8升来做。

其实我觉得动用铝材来做箱体,怎么说工程量都不小,既然在箱体上决定如此用心,做3寸箱似乎不太值得,至少5寸才有意义。
小口径全频,无论别人说声音如何如何好,其实那也仅仅是与同口径喇叭相比,声音素质无论如何都无法与5寸以上分频箱相比的。

小喇叭普遍的问题是中频多,从你贴出的曲线就能明显看出来,400~2500Hz范围高出不少,这也是小喇叭被许多人认为人声好听的原因,与其说这是特点,倒不如说是难以控制。只要做小喇叭,一做中频就多,这很正常。如果说中频多就是人声好听,那分频箱想让中频多其实更容易,只要把中频段有意提起几dB就变成小喇叭声。这种声音初听还没什么,因为一开始基本只满足于人声表现,往往不会关注其他频段。听久了就不一定觉得这算是好,会逐渐更多的关注全频表现,而小喇叭致命的问题是低频,一个低频下不来的音箱对全息音乐的表现始终是残缺的,特别是中频段凸起的小喇叭,过多的中频会使低频显得更缺。

不过话说回来,你的小3寸相对来说还算是不错的,下限能到90Hz确实少见,一般3寸都110Hz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箱体参数只有三项:容积、导管直径和长度。在你贴的数据中都有推荐。

这款喇叭,其实容积2.8升已 ...

感谢回复。
因为第一次自制箱子,
所以也不考虑是不是值得折腾,
能做出个合理的箱子我就满意了。
也许这个尺寸做铝箱有点浪费,
我准备降低成本用更小的喇叭做一个更小的铝箱尝试一下。

楼主:
有一对车机小喇叭,和一块蓝牙板,一起装在一个纸盒里,给我女儿玩的。
我准备从这个开始,做个便携小铝箱。

网友:
试试外铝内木。

网友:
三寸的喇叭,用什么都行,只要够坚固,只要共振小,没有问题,怎么加工方便怎么来……

网友:
用木头的比较好

网友:
我觉得前后铝,中框木比较好

网友:
  铸铝可以的。。

网友:
纯铝板不适合做大音箱,当然足够厚的话没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看材料是不是够厚吧

网友:
壁厚一点可以的,毕竟是小口径喇叭。

网友:
楼主,如果你能用铣床做音箱,那么我恭喜你可以做HIFI壳体了,惠威的几款监听级音箱外壳就是铸铝的。
而且不用很厚,你可以参考下惠威的监听箱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看来用金属做音箱不太好。

不用金属做音箱是因为成本太高,铝板、钢板的损耗因数和常用的纤维板刨花板一样都是15-25,损耗因数可以使音箱的箱体振动得到阻尼,也可以使扬声器膜片分割震动得到改善,从而使音箱或扬声器单元的频响曲线变得平坦。

bose的很多小型箱子使用了铝合金,价钱挺贵的,听感也很好。楼主条件得天,按照你想的去做吧,试了才知道。另说一句可以的话帮我也做个小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考 意力ELAC E-305  经典。

那是铸铝的

网友:

铝合金是最适合做箱子的材料之一。
只是要厚,太薄是不行的。我的箱子就是铸铝的,面板厚度达32mm,其余25mm。当然了,是双12寸大型落地箱,空箱子重达200公斤。

楼主:
谢楼上各位;
我彻底蒙圈了……
容我想想……
……
作为尝试,便携小音箱设计进行中……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看来用金属做音箱不太好。

有用铝做音箱的,要自制的话,铝板厚度大于等于10毫米应该可以了,不会产生振动的。铝板的拼接有些难度,可能要上螺钉才能固定得稳妥。

网友:
还是木质音箱好。

网友:
过去有用天然大理石制作的。

网友:
有条件用铝应该好听,自己耳朵收货,试着加点鸡蛋棉折腾下,支持你试下万年妖树的三寸迷宫箱,我试寸u6u纸板加胶水加配重上1969,听了三四年,按自己听感调整吸音棉位置,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