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国产直流可调稳压电源2A如何扩流到5a小白求指点

楼主(2017-03-15):
如题有个朋友收到了扩流了成功达到5a懂得朋友指导一下谢谢已经确定变压器完全没问题

网友:
加大功率管 恒流电阻功率 找到LM324 附近应该有调流的半可变电位器 把限流2A调到5A 即可

网友:
加大调整管
加大调整管的散热片
加大变压器
调整限流保护
。。。。

网友:
等等都是加大……

网友:
好电源,独立变压器,三路输出。

改造说是容易,实施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
面板上就有串联、并联、独立的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机背散热片,加风扇强制散热,每道增加一个功率管。输出线换2.5平

有和这个机器差不多重外形一样的是5a输出的我感觉应该不用大改

网友:
不好改,里面的限流电阻,取样,限压,全的动,工程大啊,一不留神,变黑了,

网友:
改成5A是可以的,要主要换整流管和加调整管,板子有限制电流输出电位器调下就行了,不换也行就是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和这个机器差不多重外形一样的是5a输出的我感觉应该不用大改

不用大改,你就等着烧机吧。2A到5A,大了是二倍多啊!什么都要加大。手机充电器可以给大电瓶充电吗?

网友:
没那么大的变压器,你非要它上。那不是等烧么?

网友B:
这个东西出马?得多少钱?在淘宝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出马?得多少钱?在淘宝买的吗?

我卖的150一个

网友:
你可以并联两路输出到4A,5A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你可以把2a的单输出调到2.5a,然后两端并连不就成5a了吗!

网友B:
楼主的淘宝店,给个连接,进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淘宝店,给个连接,进去看看

我签名

网友:
后面散热片上还有2个空位,加2个三极管上去,过流保护调大,变压器短时间5A应该没问题

网友:
动手好呀,

网友C:
请问你的变压器是否能够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变压器是否能够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长时间100w没问题短时间内150w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