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绕中周的上海312机芯(中波部分)

楼主(2017-03-15):
前些日子由于担心自绕中周重蹈失败覆辙,两对双调谐中周用的是TTF-2-7、TTF-2-8成品,成功后心有不甘——难道自绕中周就不能成功吗?于是,再次用TTF-2系列中周骨架,绕制了上海312电路的全部中周(除TTF-3-9用的是0.07线径外,其他均按要求用0.08线径)。

也许因为有了成功的经验和信心,这次运气不错,终于响了。与上一个相比,此机灵敏度似乎稍弱(主要表现在对弱小信号的捕捉能力方面),声音饱和度和圆润度要好一些(上一个好像有些“尖锐”)。新机干扰小,台与台间隙干净,无杂音。当然,这两点不同也可能与我调整不到位有关系。再就是,振荡线圈的磁帽旋转到最上端,才能正常覆盖,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感觉不舒服。究其原因,是不是振荡线圈电感过高?绕组需要减少几圈?或是其他中周的调整有问题?请版主和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手机录了一段视频——

自绕中周上海312机芯(中波部分)—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0MDk5Mjk1Ng==.html

补充内容 (2017-3-16 15:43):
感谢求知超版、园丁版主以及yangfujiang、大红猫、yuanzen、monky1977等老师的加分鼓励!

补充内容 (2017-3-16 18:41):
感谢Booooby老师的加分鼓励。

网友A:
楼上的求知超版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对于覆盖偏高,说明你的振荡线圈的电感大了一些,一是减少振荡线圈1-2圈,这样可能不方面,二是可以把可变振荡联的两边动片像外拨一些,减小振荡联的电容量,但这个方法只适合空气可变,三是如果还是偏高,再把垫振电容减小。

网友B:
是啊,电感大了就要减圈数......

网友C:
自绕中周这个给力!震荡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电感大了就要减圈数......

谢谢!我想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绕中周这个给力!震荡2楼正解!

谢谢!

网友D:
本振不想重绕的话,把垫整电容稍减少容量也可补救。如本来300P,用240-270P试下应该能行。

网友:
绕的不错,以后我也绕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振不想重绕的话,把垫整电容稍减少容量也可补救。如本来300P,用240-270P试下应该能行。

这是个办法,我试试。谢谢!

网友E:
楼主已经把收音机制作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效果,杠杠地!

网友F:
再用上小空连应该更加完美了!

网友:
我也想给我的双栅管机重绕中周,初级双线并绕中点抽头,不绕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已经把收音机制作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效果,杠杠地!

感谢超版鼓励!超版过奖了,自知差距很大,我将继续努力。我打算将上海312电路全面复制,已经开始准备,并买到了4键的波段开关(不用拾音),只是有点纠结,现在短波值不值得下功夫去折腾?不过又一想,什么值不值得?DIY的主旨是享受充满挑战的艰辛与乐趣、成功的喜悦与快乐的过程,至于短波能收几个台,实在是无关紧要的。

补充内容 (2017-3-17 09:20):
感谢求知超版和szlz61版主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用上小空连应该更加完美了!

有差容空气可变,最初就是使用的小空连,你看看现在的电路板,可变电容器的位置空了一块。按说,电路要求250p和290p差容可变,可是我用了之后,频率覆盖不全,电台大部分集中到了中高频段,可变电容器的低、中端位置没有台,换了现在的等容可变之后就好了。这其中的道道我还没有完全搞明白,只是觉得应该跟垫整电容的容值有关。希望有经验的老师指导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版鼓励!超版过奖了,自知差距很大,我将继续努力。我打算将上海312电路全面复制,已经开始准备, ...

我与朋友一样,对接收到的电台内容,基本上无什么兴趣,而对能接收到多少电台,强台的接收情况,弱台的接收情况以及信号噪声比,则很感兴趣。

网友E:
超外差接收制式,可接收到的频率范围,对于有独立本机振荡器的电路来说,基本上是由本振与中频(465KHZ)的差值决定。当然,对于常见的变频电路, 由于相互牵扯,输入回路也对可接收到的频率范围有一点影响,尤其是在高端。例如,对于独立本振,要想覆盖整个中波段,本振的最低振荡频率应为1MHZ(或再稍微低一点),最高应为2.070MHZ(或再稍微高一点)。这个条件保证了,也就为接收到整个中波段的电台信号打下了基础。如果本机振荡器的振荡频率最低不能低到1MHZ,最高不能达到2.07MHZ,则收音机一定不能覆盖整个中波段,也就是中波的有些电台会接收不到。当然,这仅涉及频率覆盖的问题,没有涉及统一调节的问题。要想良好接收整个中波段的电台信号,除了保证频率覆盖,还要保证跟踪良好。

网友:
所以,一部良好的中波接收机,其高频部分要做的事主要有这几个个。一,良好的本机振荡器。这里所谓的良好,是指振荡器在全波段范围内的波形好(正弦波),干扰和噪声小,幅度足够且起伏小,能够覆盖,没有不必要的其它形式的自激(表现在本机振荡器输出的振荡波形上有毛刺或者在某个频点有毛刺)。二,跟踪良好,至少要保证三个跟踪点且跟踪点的位置准确。三,混频器工作在最佳状态,噪声小,混频增益高。四,输入回路与混频管(变频管)之间要实现最佳噪声匹配。五,输入回路的任何一点点的性能的提高,都是有十分有益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差容空气可变,最初就是使用的小空连,你看看现在的电路板,可变电容器的位置空了一块。按说,电路要求 ...

差容双联用反了吧,天线回路和振荡回路可变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求知超版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对于覆盖偏高,说明你的振荡线圈的电感大了一些,一是减少振荡线圈1-2 ...

经验之谈。感谢苏老师指教!

网友:
高手啊,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外差接收制式,可接收到的频率范围,对于有独立本机振荡器的电路来说,基本上是由本振与中频(465KHZ)的 ...

感谢超版的具体指导,我将向着高标准继续努力。

网友H:
以后也有找时间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差容双联用反了吧,天线回路和振荡回路可变调换一下

我也曾怀疑是否反了,交换过两连,效果差别不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后也有找时间学学

不要以后了,现在就开始做,只争朝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以后了,现在就开始做,只争朝夕!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伟大哲人的一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