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邦led广告屏驱动板的修改软件

楼主(2017-03-15):
哪位大虾有和驱动吗
型号是bx4a1   和bx-3t

有使用说明的最好了

楼主:
本人装上去了有原来的数据显示的字符,可是我想修改一下,从官网上下载的两个软件我试了一下说通信失败,我用的是串口线连到电脑的com口上的。

楼主:
上面的OE+和OE-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
还是买块驱动板用吧,某宝很便宜的,才20块

网友(2017-07-23):
重新买个也就一二十块钱

网友(2017-10-13):
某宝新的十五块钱

楼主(2017-11-13):
我就是想捣腾好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