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来回运费,帮我刷好这台路由器,长沙附近最好

楼主(2017-03-15):
通电插电脑后,连接显示:带箭头圆圈,无法进没置,(如下图).改用串囗线连电脑,连接显示x.(如下图)
要求帮刷有中继劝功能就行,最好刷ubnt系统
长沙附近坛友最好

补充内容 (2017-3-17 19:58):
十二楼拍了几张内部照,十二楼拍了几张内部照,求助各位

补充内容 (2017-3-17 20:16):
十二楼有内部照,请各位帮帮,手头没串囗线,只有普通网线和图中所拍的线

网友A:
我有台一模一样的。但没有实际测试过。通电灯亮。这个应当是A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台一模一样的。但没有实际测试过。通电灯亮。这个应当是AP吧。

确实是AP,你的是如何进没置过程,我用针顶恢复出厂后也进不了.这是本坛收的,准备中继用,半年了,没搞定,谢谢回复

网友B:
接串口线,超级终端下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串口线,超级终端下能调试。

我的图中是串囗线吗,超级终端调式能详钿介绍下吗?或提供连接网址,谢谢你帮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图中是串囗线吗,超级终端调式能详钿介绍下吗?或提供连接网址,谢谢你帮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eg-qRDnOxdegMi0Oc3

常用命令都是通用了。

楼主:
收到地址,正去看,辛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地址,正去看,辛某你了

不客气

网友:
是AP,通常在胖AP模式,可以进入网页配置,一复位就是瘦AP了,网页就停用了,可以用Telnet转回胖的

网友C:
哥们,你逗我了吧,串口联的话,不是你那样的,你的串口线不对,你如果想联串口的话,要找一根两头都是9针的串口线才好,或找一个usb转串口的,有线估计你也设置不了。
联网的话,试试直接连到路由器上,然后电脑到路由器上看看新增的ip,用电脑网页打开新增的ip看看能打开吗?最好上个内部清楚图片,看看内部,我前一段时间弄一个京信的ap,玩了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逗我了吧,串口联的话,不是你那样的,你的串口线不对,你如果想联串口的话,要找一根两头都是9针 ...

对串囗真不知,也没其它线了,我晚间发个内部图再请教你,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逗我了吧,串口联的话,不是你那样的,你的串口线不对,你如果想联串口的话,要找一根两头都是9针 ...

刚刚拍了几张内部照,请帮助怎样搞,手头无串囗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拍了几张内部照,请帮助怎样搞,手头无串囗线

内部做工还不错,
没有串口线,还是用网线吧,看看机器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ap直接和电脑联,然后电脑网卡设192.168.1.5
,网页输192.168.1.1,看看能打开不。如果不行,就ap联到其它路由上,看能自动获取到ip吗?然后再用连着路由的电脑(电脑和路由联)网页输路由新增加的这个ip。看能打开吗,
一般都能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做工还不错,
没有串口线,还是用网线吧,看看机器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ap直接和电脑联,然后电脑网 ...

谢谢,我按你方法再试一下

网友D:
真逗,网线-COM,联什么呢,能用什么协议。自己做的线吧。

网友:
做好后发个图,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逗,网线-COM,联什么呢,能用什么协议。自己做的线吧。

真逗,没见过这种线。好多设备上有一个网口一样的口,但是标的console,就是用这种线的。不知道别说。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我也有一个自己收来的,没能力去动它,还在睡。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是论坛收的。不过似乎和你这个版本不同。

当时出这个AP的卖家,在论坛贴过教程,需要串口线,超级终端敲命令,才能救过来。

当时我买回来,手欠,也复了一下位,WEB网页管理进不去了,
后来用串口线,按照教程,又设置好了。

后来又闲的无事,进去把模式由自动,改成胖模式,结果又杯具了,改成胖模式反而进不去了,唉懒得折腾了,现在放在一边吃灰。

我手头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华为WA631的无线AP,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这个版本能用的第三方固件。
更不要说什么OpenWrt或者Ubnt了,
这个虽然功率大,做工好,但是没有好用的固件,这个还是等于是废物一件。而且是54兆带宽的,现在基本已经是鸡肋。

你这个似乎是另一个版本的,好像可以刷OP,你网上找一下固件和方法吧,祝你成功。

网友E:
帖子在这,可惜楼主已经犯错,被禁言了,内容也看不到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1477-1-1.html
我事先对这个帖子的内容进行了保存,复制过来,给有需要的看一下。

1、首先将ap加电,找个牙签狠戳ap的菊花:Reset,要坚持10秒以上,资料上说是5秒,试过,纯属扯淡,我戳了20秒,将ap复位到出厂状态,当然,如果你能破解原密码,当我没说;

2、pc和ap之间用串口线连接好,打开超级终端,做以下设置:
我的端口号是4,你的是几就设置成几

波特率这里要选:9600

确定后是这样,ap加电后敲回车就可以建立连接了

3、ap加电,在超级终端软件界面上回车
一排排的鸟语,看不懂,其实,我们只需要等ap初始化后,显示:用户名  那里,输入ap的用户名就可以了,如果你的ap不能初始化,找华为去吧

输完用户名和密码,命令行显示:Enterprise AP#,用户名和密码,我遇到过2种,一种是:admin 密码:admin,另一种是:telecomadmin 密码:空
=====================================
设置开始:
1、设置国家或地区代码,命令:country-or-area cn我就不截图了;

2、设置ap管理ip,命令:configure(进入配置模式)
超级终端显示:
Enterprise AP#configure
Enter configuration commands, one per line.
Enterprise AP(config)#

3、再输入命令:interface ethernet,ap显示:

4、关闭AP的DHCP模式,命令:no ip dhcp

5、指定ap的ip地址和网关,命令:ip address 192.168.1.2 255.255.255.0 192.168.1.1
这里要注意:192.168.1.2是ap的ip地址,192.168.1.1是你路由器的ip地址,如果搞错,上不了网的。

以上步骤,N次折腾验证,顺序不能搞错,不信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先到这里,走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帖子在这,可惜楼主已经犯错,被禁言了,内容也看不到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01477-1-1.h ...

谢谢你这么祥细的介绍方法,我慢慢学着搞,搞不定再请教

网友:
你那应该就是配置线,估计对应应该有配置口和专用软件

网友:
我记得这个是瘦ap不能刷胖

网友:
console线就是这样的,华为、思科也用,可能有些线序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54m的么,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F:
这个好弄,之前刷过思科lap-瘦转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弄,之前刷过思科lap-瘦转胖

会手不难,不会隔山,能帮我弄好吧

网友(2017-04-14):
为什么不去无线论坛看看啊

网友:
很难搞的 这个高难度

网友F(2017-05-21):
   还在弄吗?
最近没时间来论坛
这个东西比较好弄的
xp自带超级终端
若是xp以上,百度下载超级终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在弄吗?
最近没时间来论坛
这个东西比较好弄的

没弄好,xp系统,找到起级终端,也没搞好,没信心了,谢谢关注

网友G:
是胖AP的吧这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胖AP的吧这台机,

这是瘦ap,搞不好,所以求助坛友

网友H:
等我7月半回湘潭时帮你弄一下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我7月半回湘潭时帮你弄一下它?

谢谢你啊,放手里半年了,没搞好

网友:
坛内实力派还是比较多,会的朋友帮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