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5v充电头板子的220v接在哪里?

楼主(2017-03-16):
不知道在哪里接220v 请高人们指点。怎么发图片光失败呢。

网友:
上图片看看先!

网友A:
没图。去找整流桥(四个二极管或者一个四脚集成块)和高压滤波电容,肯定在那附近了,接在整流桥交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去找整流桥(四个二极管或者一个四脚集成块)和高压滤波电容,肯定在那附近了,接在整流桥交流端。

刚才不会发图,又发了个帖子那个有图,谢谢你了。

楼主:
补图,学会上传图片了

网友B:
你这个是一套(两块组成),还是两套板子(独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图,学会上传图片了

   两个“王”字锡点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一套(两块组成),还是两套板子(独立的)?

两套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王”字锡点处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第二种板子,接线在图3下部被胶盖住了无法看清,其中一点是接图4的电感的,另外一点被胶盖成这样无法帮到你了,你最好把胶清除再上图,图3下半部分的胶

网友:
第二种像接在两个塑料架处(中间的白色支架)。

网友D:
第一幅图最上面两点接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幅图最上面两点接220V

白色支架里面是金属,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支架里面是金属,有可能。

在原装的外壳上,可定有可以折叠的电源插头,与此处连接。

网友:
顺着这4个管找,应该可以找出交流端和直流端。

网友:
明显的公头就是220V输入,

网友E:
第一个是接在最上面的那个位置 下面的铁片是m7也就是1n4007

网友F:
劝楼主还是放弃好,小白别拿开关电源来玩。

网友G:
小心触电,注意安全

网友:
三星手机充电器,5V1A的。以前好像是天津益恩彼电子公司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是接在最上面的那个位置 下面的铁片是m7也就是1n4007

谢谢,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劝楼主还是放弃好,小白别拿开关电源来玩。

谢谢提醒,我是挺胆小,我用万用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心触电,注意安全

谢谢,怎样真清楚了。

网友:
喜欢折腾的人,都被电过的经历。所以玩什么都要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