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超再生问低频放大部分问题

楼主(2017-03-16):
坛内根据缓冲老师提供的资料,自己照葫芦画瓢做了一台,电调谐版,目前能收到两个强台,覆盖频率还有待进一步调整
参照电路图低频采用6n1双三极管放大,外接音频正常很响亮,但实际应用中起不到放大作用,音量开大就出现噗噜噜的声音,一直困扰怎么都没有解决掉,望各位前辈,师傅能给予指点指点问题所在!!

用6z4整流

用6z4整流

之前怀疑电源部分问题又做整改还是同样问题所在

之前怀疑电源部分问题又做整改还是同样问题所在

10k输出变压器,

10k输出变压器,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R11、R12、R13的接点,加一个滤波电容到地试试??

楼主:
自顶一个,求助各方大师的帮忙!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
出现故障时测量C11上的电压是否波动较大?
如果是,把R11断开,前级独立供电100V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源供电不足?
出现故障时测量C11上的电压是否波动较大?
如果是,把R11断开,前级独立供电10 ...

是的,和电源供电不足有关,已改晶体整流,在加乙猪老师的一眼点破,已经 得到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R12、R13的接点,加一个滤波电容到地试试??

非常感谢乙猪老师,你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折磨我一个多星期的问题在你的帮助下已解决,并且我把6z4拆了换了晶体整流,真的一下又学会了很多,感谢感谢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R12、R13的接点,加一个滤波电容到地试试??

我脸皮厚,还请老师再帮我看看,我打算加一个针对矿石收音机小信号拾音功能并且放大,就在此电路需要怎么修改,具体接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脸皮厚,还请老师再帮我看看,我打算加一个针对矿石收音机小信号拾音功能并且放大,就在此电路需要怎么 ...

这个电路有点难,而且还得看你的矿机是啥结构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有点难,而且还得看你的矿机是啥结构的才行。

还是不改了,收音机做好对照手里的台式收音机频率覆盖100-105.8,电调谐部分并联的5-15p 瓷片电容和调谐线圈不论我怎么调节也还是一样,折腾了好几天彻底陷入瓶颈,手里除了电感电容表也没有其它仪器,师傅帮忙对照电路图看看,这样的情款需要对哪些地方进行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改了,收音机做好对照手里的台式收音机频率覆盖100-105.8,电调谐部分并联的5-15p 瓷片电容和调谐 ...

测一下变容二极管对管的电压,也就是D1、D2与R4的接点处电压,最高和最低是多少??或者把R4+短接,使最高电压到30V试试。

楼主:
好的师傅,待我试试再来向您汇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变容二极管对管的电压,也就是D1、D2与R4的接点处电压,最高和最低是多少??或者把R4+短接,使 ...

按照师傅你的方法,收到了最低端频率电台,且清晰,但是高频率电台又收不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师傅你的方法,收到了最低端频率电台,且清晰,但是高频率电台又收不到了

说明杂散电容太大,严重影响覆盖系数了,得从电路工艺布局入手而不是电路本身入手了。
举一个例子,R4接变容管的引线尽量短一些,连电位器引线可以长一些,从你图中看到的结果是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杂散电容太大,严重影响覆盖系数了,得从电路工艺布局入手而不是电路本身入手了。
举一个例子,R4接 ...

按照您的方法,覆盖高断的还差一点,效果还可以,不想折腾啦!

网友:
楼主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