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台古董牛问题,网上查不到资料。

楼主(2017-03-16):
十年前拆的一个放大机里的电源牛,型号是DB-134-8412型,娄东电子元件厂。输出电压写的是24V,3.6ADC。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变压器的资料,只查到说是12+12。我不明白这个是单24V输出,还是双12v,要是双12v,怎么没有中间的抽头。我想用在1875的功放板上,应该怎么接啊?求各位高手指教。

另问为什么不能这样接?

网友A:
你可以通电测量一下次级两个头的电压是24V还是48V,如果是24V那就是可以把中间那个蜡管打开作为中点改双12V,估计你这个就是!

网友:
把两个线包之间相连的黄腊管打开 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这样够不够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电测量一下次级两个头的电压是24V还是48V,如果是24V那就是可以把中间那个蜡管打开作为中点改双12V ...

好的,那我试试。我的万用表坏了。新的还没到。

网友B:
可以是24V的,也可以是双12V的,CD牛的绕组是分两边绕的,中间黄腊管是两个绕组的接头,分开来就是双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24V的,也可以是双12V的,CD牛的绕组是分两边绕的,中间黄腊管是两个绕组的接头,分开来就是双12V的

中间黄腊管的线用剪断吗?如果我用双12v?

网友:
变压器的线头最好不要剪断,要不然就越来越短了。你可以细心地把中间的黄腊管剪断,然后用电烙铁把线包的头烫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黄腊管的线用剪断吗?如果我用双12v?

你要用双组独立的12V就把黄腊管拆掉焊开接头就是了,要串在一起的双12V就在街头这里再拉根线出来就是了

网友:
把黄腊管打开    双12V

网友:
12+12   就是双12V  交流可以用在功放+-12V      至+-15V的功放上没问题

网友:
正规厂家的中间黄腊管拆开,应该是中点电压,得到双12.。

网友C:
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吧,先测12 在测23 最后测13.如果13电压是12+23的和,里面的线圈是同方向绕的,0-12-24,如果13没电压,+12 -0- -12,各位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双组独立的12V就把黄腊管拆掉焊开接头就是了,要串在一起的双12V就在街头这里再拉根线出来就是了

老师,独立双12,与串联双12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老的东西,还挺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24V的,也可以是双12V的,CD牛的绕组是分两边绕的,中间黄腊管是两个绕组的接头,分开来就是双12V的

这是正解啊,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吧,先测12 在测23 最后测13.如果13电压是12+23的和,里面的线圈是同方向绕的,0-12-24,如 ...

已经测了,双14V,比标的高。

网友:
双14V正好,满载能保证12V。正规的变压器都这样。

网友D:
黑线接中心抽头(黄腊管包的地方),两根红线接两端即为双12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线接中心抽头(黄腊管包的地方),两根红线接两端即为双12伏吧。

是的,已经打开测试。双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已经打开测试。双12v。

中间套着黄腊管的抽头为地,引一根线到整流版的地,一般都是整流版接线端子中间那个位置。变压器剩余两个头接整流板接线端子的另外两个孔位。
AC双14V,整流滤波后空载正负20V左右,带载正负17V左右,给1875供电正合适。

网友(2017-04-18):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电测量一下次级两个头的电压是24V还是48V,如果是24V那就是可以把中间那个蜡管打开作为中点改双12V ...

同意。就是这样。蜡管正是中心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