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钻 电批 大神快救救我吧。。。。。

楼主(2017-03-16):
  本人小白,今天闲来拆一个全新的小电批折腾。结果装好之后发现  震动  和  噪音  都比之前大了很多。

是一个7.2V的可调7+1档位扭力的小电批。电机什么的都没动,估计主要是齿轮波箱的问题。齿轮波箱总共分3层,每层3个小齿轮,不知道是哪里没装好

      求各位达人  大神  不灵赐教。

网友A:
波箱内的行星齿轮,齿环及组件均为铸件,配合公差有限,请适量涂抹低黏度钙基质黄油。仅供参考

网友B:
只要电批转动正常,调节力矩正常,估计装配就没有多大问题,可能是你在装的时候将原有的润滑油脂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箱内的行星齿轮,齿环及组件均为铸件,配合公差有限,请适量涂抹低黏度钙基质黄油。仅供参考

多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批转动正常,调节力矩正常,估计装配就没有多大问题,可能是你在装的时候将原有的润滑油脂抹掉了。

运转都基本正常,力矩调节也没问题。您说的可能性非常大,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转都基本正常,力矩调节也没问题。您说的可能性非常大,感谢。

客气了,不用谢。如果声音明显感觉比拆之前大,建议还是弄点润滑脂之类的,本来这种结构就没有那种松下6225之类的合理,加上润滑不良的话,那就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不用谢。如果声音明显感觉比拆之前大,建议还是弄点润滑脂之类的,本来这种结构就没有那种松下62 ...

我不是很懂,当初只想找个扭力小一点的,不会弄坏小数码电子产品的小电起子。谁之这种的最小档力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箱内的行星齿轮,齿环及组件均为铸件,配合公差有限,请适量涂抹低黏度钙基质黄油。仅供参考

还有一事请教。因为机器是全新的,上面有种黄色的油脂,而我手上只有一种美孚蓝色油脂。可以在擦之前黄油的情况下增加不同的润滑油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事请教。因为机器是全新的,上面有种黄色的油脂,而我手上只有一种美孚蓝色油脂。可以在擦之前黄油 ...

请 适量。。。。低黏度。。。。涂抹。过量或高黏度会加大启动和运转电流,(可用直流稳压电源替代电池观测)。危及电池循环和寿命。(印象中美孚蓝色是铁盒灌装的,黏度稍高了点)

网友:
幸好故障排除。别随便拆东西比较好。

网友:
竟然有种事情

网友C:
我就是经常为了想调的更完美一点,结果搞的还不如不弄之前
这是病,得治

网友:
赞楼主的好奇心,拆的东西多了就有经验了,多动手勤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经常为了想调的更完美一点,结果搞的还不如不弄之前
这是病,得治

兄弟我跟你的症状完全一致啊,找到了好药介绍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 适量。。。。低黏度。。。。涂抹。过量或高黏度会加大启动和运转电流,(可用直流稳压电源替代电池观 ...

真被你说中了,果然蓝色美孚的粘稠度很高。虽然震动和噪音问题解决了,但是齿轮阻力增大了,导致开关温度巨高。请前辈说明一下适量是不是只要把所有齿轮咬合处涂抹就行了?还有哪种油不导电又高温不流动?

网友D:
美孚黄油再加点机油混合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孚黄油再加点机油混合一下就行

手上只有蓝色美孚,请问可以混合吗?混合普通缝纫机液体油可以吗?

网友:
多拆几次习惯一下就会更熟悉故障的原因了。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如没润滑油,就用花生油代替。但一定要用高温煮过的油,怕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