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随身听放入磁带工作正常,但是不出声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17):
请教大侠,松下随身听放入磁带工作正常,但是不出声音是什么问题?

网友:
清洗电位器 各个开关  最后用 w40

网友: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多了,磁头,电路,电线,喇叭。甚至是耳机插孔,耳机插孔插入耳机,喇叭就不出声音,耳机插孔里有控制机构。。

网友:
还有,不出声音,也分为是没有播放磁带内容和没有一点点声音,没有电流声。

网友:
你这问题等于去医院对医生说我浑身上下脑袋疼一样啊

楼主:
是没有播放磁带内容,电流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到。W40是什么?

网友:
随身听磁带机多为老机子了。
老机子的故障常见是触点锈蚀。

网友:
磁头线断了吧。。。按下放音,用镊子碰下磁头线,听听有什么音?(如果不放磁带能工作的话)

网友:
找人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播放磁带内容,电流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到。W40是什么?

  电流的声音是随着音量逐渐开大而“丝丝”声(主要噪音来至电机的运转声)也越来越大了,否则放大电路有问题,可用其他音频信号接电位器试试。抑或磁头的信号转换,放大电路亦出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播放磁带内容,电流声音很小,几乎听不到。W40是什么?

WD-40触电油性清洁剂   用过最好的国产代用品是 海联731高效复活剂 清理电位器开关特别理想

楼主:
是磁头连接排线断了,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