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喇叭在侧边会影响效果吗?

楼主(2017-03-17):
看到很多音箱可能是体积限制把低音喇叭放在侧边,有的两只音箱还放在同一边,这样会影响声场效果吧?高档的音箱没看见这样设计的呀。。。

网友:
低音没指向性。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网友:
低音喇叭可以不限制方向

网友:
低音一般是指200HZ以下的音频,但200HZ还是有方向感的,有人对150HZ还能辨别出方向,所以严格上低音炮的频率一般在150HZ以下为好,所以要看分频电路设计了。

网友:
我是听不出来低音喇叭是哪个方向发出的声音。

网友A:
那个并不能称为低音,实际为中低音,作为家庭影院使用较好,从听感上,有扩展声场感觉(虽然是虚假的)。
作为HIFI音箱,不好,破坏指向性。
无指向性为重低音。

网友:
我是不喜欢侧置低音的

网友:
车载大炮都 是放在后备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并不能称为低音,实际为中低音,作为家庭影院使用较好,从听感上,有扩展声场感觉(虽然是虚假的)。
...

高手,学习了,谢谢!

网友:
低音喇叭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不喜欢低音在侧面的,感觉声场乱了。

网友:
低音可以很随意·。

网友:
低音没有方向吧

网友:
低音没有指向性,没错。但是音箱固定好后2个侧低音要么面对面要么背对背,怎么听都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