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iPad Air 2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3-17):
  机器型号:iPad Air 2

  故障描述:不开机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开机黑屏,连电脑无反应。接充电器看电流是到0.4A变成0,怀疑电池有问题或者主板充电电路有问题。

  拆出主板后测量电池电压正常,有4.2V。测主板发现PPVBUS_PROT供电短路,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电容C3263炸裂。如图:

  直接翘掉,再测阻值正常。接电开机OK。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维修高手

网友:
iPad Air 2也你修好,高人。

网友:
有了资料图纸,就好分析维修了,可惜这些资料都是要花钱去买的,楼主能造福大家提供网盘下载不?

网友:
这么简单就搞定了?手机是不是同理??

网友:
我有个手机一样问题,就是找不到哪儿毛病

网友:
我的步步高手机摔了一下也是不开机了拆开看了没啥零件掉,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电容造成主板短路,拆除正常,学习了

网友:
那是要显微镜才能干的活,没的话,还是别想了

网友:
见帖必回,,,,

网友:
还要在显微镜下修手机??

网友:
牛人啊 学习了啊

网友:
说的很简单!维修时是要很细心,才能发现故障点。LZ高手。

网友:
就怎么简单?这活的钱也太好赚了把

网友:
这个要细心的。。电路图也是关键

网友:
楼主能把拆机过程说下更好

网友(2017-04-20):
故障很严重,判断很复杂,观察很仔细,维修很简单

网友:
还是不错的值得鼓励!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

网友:
好资料呀,有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