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ace919 dxhdtv 学习控制智跑车机(TEF7000 + SAF7741)

楼主(2017-03-17):
   前段时间因为查找车机资料,无意中看到了ace919 和dxhdtv共同完成的《自己控制车机三部曲》,顿时对TEF7000 + SAF7741这套方案来了兴趣,于是进了台智跑车机,准备先按照ace919的方案搭套系统分析下。

  智跑车机的接线改造

   对于PC端的控制只是用排针座搭的电路,没有焊接电路板,试验成功,各项功能正常,效果也不错。

   对于独立控制,焊了洞洞板,各项功能正常,只是编码器每次转动采集的数据都是2个单位,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实际运行后感觉各项功能确实比原机强多了,尤其是带宽控制,FM确实很惊艳,不过SW和MW效果不好,应该是本地环境的原因。

不得不对ace919兄表示佩服,将Konrad Kosmatka的源码移植到单片机上,尤其是在没有详细资料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个地步确实太不容易了。

  下一步准备分析下源码,并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原机和改造后的IIC通讯数据,分析下看看能不能初步理解其原理,应该把玩的空间很大。

   自带IIS和SPDIF接口,看看能不能分析控制它,通过外接高品质DAC ,应该可以增色不少。
  看中了其HD RADIO功能,只是不知国内广播有没有开通此格式广播,查了下好像没有吧。
  资料还是太少,SAF7741只找到数据手册,应用手册全没有。tef7000连数据手册都没有找到.不知有人是否可共享下.

网友A:
欢迎又有同好加入!人多力量大,多交流相互学习
在你搜到的SAF7741数据手册页面,点击上传者的名字,嘿嘿,TEF7000就有了!

编码器每次转动采集的数据都是2个单位?
若编码器输出用于抗干扰滤波的RC已加的话,可能你的编码器定位点比一般车机用的少一半的原因,这样试试:
在文件yacrc04115_ar.ino中,找到下面2行:
    attachInterrupt(0, intLRotEnc, CHANGE);
    attachInterrupt(1, intRRotEnc, CHANGE);
改为:
    attachInterrupt(0, intLRotEnc, RISING);
    attachInterrupt(1, intRRotEnc, RIS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又有同好加入!人多力量大,多交流相互学习
在你搜到的SAF7741数据手册页面,点击上传者的 ...

呵呵,tef7000果然有了,这下心里有底了。再次感谢ace919兄
准备拆个车机上的编码器试试,应该是我买的编码器的问题。
dsp收音接触的不多,以后准备多向您学习了,

网友(2017-05-08):
我的车机也是TEF7000 + SAF7741
最近发生无声故障
请教下这个一般哪块发生故障

网友:
做个记号。。谢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