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绕升压变压器,修复TEK465示波器

楼主(2017-03-17):
在坛里以配件价收了一台“尸体”级的泰克TEK465示波器。收到后看外表就只能作配件了,可打开一看内部很新,无进水,不缺肉,但有修痕缺螺丝。于是,开始查资料,想修复它玩。该型示波器是1975年出产,做工和用料没的说。检查后电源供电等基本工作条件正常,唯一的是无高压,查升压变压器周边的供电、各路负载、高压倍压盒均无问题,因此初步判定是高压升压变压器内部存在局部短路,而引起振荡停振,造成无高压输出。图纸标注有误:升压变压器的供电是+15V,而实际是+24V。可见该型机的升压电路是一典型的脉宽调制稳压形式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因此,想办法搞清参数着手绕制。过程如下:
一、将Y通道板卸下,拆下高压屏蔽罩;
二、卸下升压变压器,用60W电烙铁将E型磁芯的焊缝反复加热后,用手轻轻掰开磁芯,卸下灯丝绕组(4匝),再卸下一体化高压包;
三、为弄清参数,沿绕线垂直方向将线包锯开,可见,此升压变压器的参数及构造,“神秘器件”一目了然。
四、用装档案牛皮纸和乳胶,卷个长15mm,厚2mm,内孔φ14mm的线轴,再用1.2mm厚的玻纤板做好大小能镶进E型磁芯两边挡板,用AB胶粘牢,打好穿线孔的线框备用;
五、同一层绕制初级绕组(6匝),反馈绕组(3匝),垫绝缘后再绕高压绕组900匝(-2450V)在60匝处抽头(-150V),绕制中对应原脚位并注意同名端;绕一层刷一层快固化绝缘漆,并垫一层0.01mm的聚酯薄膜。
六、将引线对应一一上锡后上机,加电用2500V档,测-2450V测试点,稍调整HIGH  VOLTAGE半可调,-2450V准确后,可见久违了的扫描线,终于显示出来了。
测试可靠后,上好高压屏蔽罩、Y板、等。又一废品复活了。维修照片后附。

网友:
手工不错  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一定要加固好哦!

楼主:
谢谢2楼、3楼坛友关注和高见!这次绕制本没打算成功,做的中间看的很粗糙,纯属是试验,反而成功了。看来什么事不能只停留在空想中,必须得动手,大力提倡工匠精神!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A:
这都能修,卖废品的得气死。高压包得浸漆密封吧,不然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修,卖废品的得气死。高压包得浸漆密封吧,不然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谢谢高见!浸漆肯定好!有条件用环氧树脂真空封灌更好,只是急于想试验到底行不行,所以就急忙上机了,纯属试验,也有示波器用。

网友B:
起死回生,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死回生,高手啊。

谢谢!主要是又验证了“动手有益”。看到坛里有不少的示波器出在高压的问题,也促使了自己一定要试试这个玩意业余条件下手工能不能绕制。

网友C:
老东西起死回生,焕发第二春,楼主技术高超,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东西起死回生,焕发第二春,楼主技术高超,赞一个!

谢谢关注!自入坛一年多来,秉承“情趣相投,多多交流,共同提高”的理念,遇问题与坛友商量会诊,有体会与坛友分享。说实话维修这个活是个辛苦活,既费工还费脑,有时还费劲,如果是商业维修,有时的活真不能仅仅是以价格标论。不过,这个活源于爱好,精于勤奋,乐于其中,喜于分享!这些是个人一点拙见。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150V抽头是根据资料推算出来的,还是数出来的,好象不好数吧,线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一下,150V抽头是根据资料推算出来的,还是数出来的,好象不好数吧,线径一样。

谈不上请教。就此问题我曾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自激高频变压器的设计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样的故障业余条件下这样维修可能不多,就是想破解一下这个问题。金一南有句名言:要立志做难事,做难事必有所得。从维修角度换板修简于换件修,换件修简于做件修,查出问题不简单,但无配件还是修不好。找出问题,换个零件都会的事。我原想的也很复杂,可一钜开看初级6匝反馈3匝,因不知频率,绕组分布参数的影响,就在第一次未垫绝缘,150V绕组绕40圈,2450V绕组绕600圈,上机试验了一次,然后记下电压,能工作后才决定此参数的。这种方法可能笨,但我认为,学习就讲态度,有时最笨的就是最先进的,最慢的反而是最快的。欢迎多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谈不上请教。就此问题我曾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自激高频变压器的设计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样的故障业余条件 ...

谢谢回复,明白了,楼主的钻研精神令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明白了,楼主的钻研精神令人佩服!

同样的疑问,当初我也以为楼主是一圈一圈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明白了,楼主的钻研精神令人佩服!

谢谢坛友们的关注!欢迎多交流。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是CRT的高压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是CRT的高压包吗?

是的!纯属死马当作活马医。

网友:
有理论有分析有实践能成功肯分享,赞一个!

楼主:
谢谢!手头还有台岩崎SS-311,是从老同学那儿捡的,无升压变压器,有时间鼓捣一下看看能不能整好。

网友:
不错,又修好一台维修利器

网友F:
看38°那边,据说早期的泰克机器,高压包很容易坏。基本都是高压断路。。佩服楼主,匠人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38°那边,据说早期的泰克机器,高压包很容易坏。基本都是高压断路。。佩服楼主,匠人精神。。

谢谢!我修过老“泰克”的无高压,有是-2450V的高压电容存在耐压不好和软击穿等问题,这台也只怕误“诊”,把所有负载都断开,也不工作,又无配件可换,只能背水一战。

网友:
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楼主:
谢谢以上坛友的关注!有什么创新也发上来一块分享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自入坛一年多来,秉承“情趣相投,多多交流,共同提高”的理念,遇问题与坛友商量会诊,有体会 ...

矿坛是所综合大学,各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即可休闲娱乐,又能交流学习;来自海内外的朋友欢聚矿坛,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无线电电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