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磨刀

楼主(2017-03-17):
用磨石磨刀是费力的,我用现成手电钻解决,快刀斩菜。
准备家用电钻,用一布砂布
剪成与夹头一样宽
准备一个抱箍
缠绕上去

网友A:
加水降温,别退火了,,,,,,,,,,,,

网友B:
这个顺着卡头旋转方向磨刀,这样的方法磨出来的菜刀不好用也不容易将刀刃磨的平直,容易磨出坑洼或者波浪形刀刃,最好垂直于刀刃方向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水降温,别退火了,,,,,,,,,,,,

不加水也退不了火,因你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磨,不须用太大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顺着卡头旋转方向磨刀,这样的方法磨出来的菜刀不好用也不容易将刀刃磨的平直,容易磨出坑洼或者波浪形 ...

这就靠手上工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靠手上工夫了

关键在于砂纸缠一圈的时候,那个接口不容易做的服服帖帖没有缺陷,接口处一般都会翘起,钻卡头回转的时候,每一圈接口处会对菜刀施加一个除了磨削力之外的向外的推力,低俗时候还可以用手加压力克服,速度略高,推力就会变成磕碰,菜刀微微弹起再落下,这个过程反复重复,很容易使刀口出现坑洼 。平行于刀刃的磨法适合刀身减薄,或者抛光,垂直于刀刃磨才适合磨刃,哪怕磨具不平衡也只会把刀刃磨出微锯齿,切割反而更顺畅,您说是不是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于砂纸缠一圈的时候,那个接口不容易做的服服帖帖没有缺陷,接口处一般都会翘起,钻卡头回转的时候 ...

可不是缠一圈啊,两层。另外強调了缠绕方向。在磨刃口时角度要掌握好,从左至右带过,不要太用力。弹起是自已力度沒掌握好。沒次磨一面就要反面磨一次,这样刃口看上去才无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是缠一圈啊,两层。另外強调了缠绕方向。在磨刃口时角度要掌握好,从左至右带过,不要太用力。弹起 ...

其实我更喜欢用磨刀石,经常蹭几下,保持锋利。您最好家里也备上磨刀石,毕竟那个省电低噪音呗。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更喜欢用磨刀石,经常蹭几下,保持锋利。您最好家里也备上磨刀石,毕竟那个省电低噪音呗。 , ...

应急而做

网友:
这样要靠手的感觉了,不下心还是不好掌握,顶下

网友:
用角磨机就省事多了

网友:
不错,好用又不麻烦

网友:
不错,磨刀时省时省力,但是专用手电钻就有点浪费了。还有此法磨的刀好像切肉片可能不好用。要想刀快要先用粗石粗磨,再用细石精磨。

网友:
这方法有安全隐患,不小心卡箍上的螺丝会把菜刀打飞 。还不如把砂纸铺平,将菜刀倾角大于刃角,直接在砂纸上磨来的快,千万不要忽视安全。

网友:
用角磨机加百叶轮片,磨菜刀,磨菜板子。磨菜墩子,效果好极了。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快是快了,但是存有安全隐患,并且容易造成刀刃角度变化,锋利度受影响!!!!

网友:
在厨房的台面上磨就好了

网友C:
砂纸仅能将刀口磨薄,无法让刀口锋利,只有用磨刀石带水研磨才能使刀口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纸仅能将刀口磨薄,无法让刀口锋利,只有用磨刀石带水研磨才能使刀口锋利。

出厂的菜刀为什么锋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厂的菜刀为什么锋利?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原先的回复确实有点太绝对了。出厂的菜刀可能是用细砂轮磨过吧?

网友(2017-04-24):
这种方法容易把刀口磨翻了

网友:
你这是200的砂纸吧 太粗了

网友:
一把刀就这样报费了。

网友:
这么费劲,倒不如用角磨机加砂轮磨刀更方便吧?

网友:
可能就是抛光的效果

网友:
貌似刀要横截面打磨才能打出好效果,直面打磨用没多久就又钝了

网友:
我磨刀用的是那种砂纸盘,直接夹电钻上,粘一张砂纸上去,刀不太钝的直接用1500号的,太钝的先用600号磨一下。效果很好。就是刀的角度要是不合适了,会把砂纸切掉一块儿,不过倒是没有危险。

网友D(2017-07-03):
这是一种创意!用磨床磨刀不是创意,用油石磨刀不是创意,用电钻磨刀才是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种创意!用磨床磨刀不是创意,用油石磨刀不是创意,用电钻磨刀才是创意!

二不一创。赞,理解万岁!

网友:
好点子,赞个。要注意安全

网友:
这要手上的功夫了得才行。

网友:
刀不动,没啥危险。

网友:
这样磨不好,这样磨出来刃部不正确,这样搞出来,还不如 直接在瓷砖边上拉两下。这样除锈还可以。

网友:
磨刀也有大学问

楼主:
手上功夫,次数磨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不小心碰到螺丝应该很可怕

网友(2017-08-30):
只能粗磨,精细打磨还得靠手。

网友:
强烈建议家里备用一个小型砂轮机,固定一板大点的木板上就可以,平时磨个钻头,菜刀,剪刀,就是两下事,太方便了

网友(2017-12-30):
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一般菜刀不锋利了, 拿美工刀反面直接往刀口上刮一刮就可以了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简单的很,效果也不错

网友:
应急找个粗瓷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