锈蚀螺丝怎样取下

楼主(2017-03-17):
经常遇到螺丝严重锈蚀 无法取下  自攻螺丝固定塑料的 我的方法是电烙铁加热  稍后再扭  大家还有什么妙招给说说

网友:
电烙铁加热法还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我就简单粗暴了,一把电转!

网友:
电钻,把螺丝头钻掉

网友:
利用剪钳夹住螺丝外面用力夹出痕迹拧。钳子质量要过硬。

网友:
塑料件上的螺丝用电烙铁加热取效果比较好,金属上螺丝锈蚀了,可以用更小的钻头钻孔上反牙丝锥卸下来,或者用电焊焊接螺丝杆后旋出来。

网友:
买点除锈济

网友:
若是塑料件的紧固螺钉,用LZ的烙铁加热办法不错;若是金属件的紧固螺钉,可用螺钉松动剂:

网友:
直接用电钻去掉就行了

网友:
wd40可以吗

网友:
塑料的可以加热,金属的就只能除锈剂,然后榔头伺候

网友:
滴绽纫机油。

网友:
看看是什么结构链接的了

网友:
方法是正确的,以前俺拆IBM笔记本网卡,就是用电烙铁给十字螺丝刀,贴螺丝钉加热固定才拆出。。。你这个连塑料,只需清洗加热软化。

网友:
看你的照片,有个凹槽的,不好用斜口钳夹着转,只能用电钻搞了。

网友:
一般螺丝螺钉  想办法用锤子(用顶杆或旧螺丝刀或是套筒)稍用力敲击一下轻松取下  一般我不告诉别人  没办法敲击的用旧平口螺丝刀逆时针剃一下  松动后就好卸

网友:
用wd40之类的除锈润滑剂,或者直接电钻钻了帽用钳子取出下面的。

网友:
金属器件上生锈,我之前没工具时就是火烧,烧久点,然后冷水浇,热胀冷缩的原理,接下来就很好拆了。前前提是螺丝还能用的哪种,如果十字或一字口都锈坏了就得上钻了。

网友:
取出来了告诉我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电摩笔上切割片,切割凹槽,上松动剂 ,再用平口螺丝刀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