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向老师请教,我是菜鸟希望能给与解答。

楼主(2017-03-17):
我淘了一个海鸥708的收音机有个问题还得请教老师一下有两只管子一碰就掉了,贴根断的,有一只中放管还能看清是3AG1D.我换了BG1和BG2,响了。听到噪音很大,调谐电容器有反应就是收不到电台。我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发生的信号能收到。调电位器音量有反应,我想问的是管子不匹配。还是什么原因。刚开始学我的原理很差,望老师给予解答。

网友:
看不懂。坏的是哪个管子?换的是哪个管子?换上去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
3AG1是高频管,你换上去是管子参数是否与3AG1相同或者类似,如果频率响应不一致,效果肯定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