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跃FM18故障

楼主(2017-03-17):
表内无电池,测干直流电压指针无任何反应,动圈没断。是否需充磁?求教各位大师!

网友:
表修理能够测量后再来判断是否要充磁。

网友:
断线?档位开关异常?

楼主:
谢谢大师帮助,仔细排查中……

网友:
指针无反应,充磁有何用。
测试表头灵敏度低了才考虑充磁。

下载电路图仔细对照检查。让表头指针动起来,才考虑下一步。

楼主:
好的,我先按大师们的步骤测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分亨经验,晚上回家查。

楼主:
表头无阻值,挂掉了。可惜,表面元件也无损坏怎么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动圈通着,现在又说表头挂了,你这人啊

  不奇怪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嘛

楼主:
虚心接受批评,测试太粗心

网友:
不管怎么说也得上几张照片看看吧?

网友:
又一好表废了,出配件吧!

网友:
楼主第一次测量是通的也不能说有问题,我手里有个500的动圈就是有时通,有时不通。

网友:
楼主对待批评,态度很好!

网友:
可以死马当活马治 用摇表摇一下动圈可能会通 不过要注意技巧和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无阻值,挂掉了。可惜,表面元件也无损坏怎么断的

上海老师可以修复

网友:
先充磁后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