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也来折腾个小台锯

楼主(2017-03-17):
今天周五,比平时下班早点,孩子还在学校,没事翻出一台老锁边机,好久也没用了。想想做个小台锯应该可以,。开始拆,计划怎么安装,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做到了这步,晚了,改天再继续,请老师们多指点。

网友A:
电机功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不够吧?

775如何,有个后面再说

网友:
试试看吧,总觉得再经过减速会不会转速太低了。

网友B:
安全防护必须到位。

网友C:
我认为理应锯片和皮带轴位置互换一下,箭头所示。好处是锯片有一个接灰的单独空间位置,二是上面有大面积推料平台。

网友D:
这样的皮带不会打滑吗

网友E:
从动带轮太大了,已经高出台面,不安全,也影响锯切。另外我没看出来主轴用的是轴承还是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防护必须到位。

还未完工,安全第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理应锯片和皮带轴位置互换一下,箭头所示。好处是锯片有一个接灰的单独空间位置,二是上面有大面积推 ...

主要是将就原来的结构,没有好用的工具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皮带不会打滑吗

久了肯定会,现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动带轮太大了,已经高出台面,不安全,也影响锯切。另外我没看出来主轴用的是轴承还是轴套?

轴套加轴承,由于皮带未到,暂未更换皮带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套加轴承,由于皮带未到,暂未更换皮带轮

自己耍的东西注意安全,皮带部分到时候加个护罩,锯片上最好也有个护罩。另外提醒一下,时刻注意锁紧锯片的螺母松脱,能慢点也别堵转,堵转非常容易烧电机。我也做的有,不过非常丑陋

网友D:
用这个切割一般的小木材应该可以吧

网友F:
不知道这个电机的切割能力怎么样,能切割硬木吗?

网友:
安全永远是排在第ㅡ的

网友:
不错,又多了件好帮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切割一般的小木材应该可以吧

试了下切1.5公分左右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个电机的切割能力怎么样,能切割硬木吗?

切了下装修用的板子,还行。

网友G:
很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不错,动手能力很强

瞎折腾。。。

网友:
注意安全啊

网友H:
电机应该功率不够,这种小碳刷电机只有几十瓦,最好用电风扇电机。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diy必备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应该功率不够,这种小碳刷电机只有几十瓦,最好用电风扇电机。

用着还行,待有时间改进

网友:
应该加一套自动控制系统,确保安全

网友:
我用云石锯倒装锯薄板,挺好的,就是声音大。

网友:
是感觉速度不够

网友:
这个是缝纫机上的电机吧?

网友(2017-05-24):
这个功率有点小,洗衣机电机功率应该够用o

网友:
不错,就是再在安全方面做点改进就完美了。

网友:
个个都这么牛的

网友:
切割玻纤环氧板效果怎么样,费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