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方正老笔记本一例

楼主(2017-03-18):
偶得一个笔记本电脑,一直没修好,我先练练手吧,拿来时无电池,无电源。要想亮机先解决电源,碰巧手里有个惠普的电源,惠普电源无插头,输出电压19V正常,还有一根兰色线是15V左右,是三根线,两种电压,上网搜了一下,好像是反馈信号线,在15V与19V线之间加了个330K的电阻,直接焊到本的主板上了。(手快马上包上了,没照片),接着好像是提示按F2,设置CMOS,参数不对,我估计是主板电池没电了,按了按键没反应,键盘也不灵,显卡的下面是主极电池,不是2032型号,怎么办?自已焊出两根线,接上2032电池,安好盖子,翻过来,接上外接键盘,开机,按F2,进BIOS,设置U盘引导,装系统,开机看了一下配置,赛扬1.7G,512内存,DVD,实在是太老了,但能听音乐,音响效果还可以,好像其中一个喇叭,有破音,拆开用透明胶布贴好,装好后声音很好听,原来屏里面也有两个喇叭,最后发现自带鼠标好用,但键盘不好用,拆装多次,又在排线下面垫了一张纸也没好使,弄了好几天。谁帮我修修这个键盘,我反复插拔了无数遍了。网上修键盘的资料少,都是劝买个新的。

惠普电源

惠普电源

主板电池型号特殊

主板电池型号特殊

自已接2032电池

自已接2032电池

U盘引导

U盘引导

亮机

亮机

破音喇叭

破音喇叭

就这个键盘可难住我了,高手给我支两招

就这个键盘可难住我了,高手给我支两招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配置全在练练手吧…。

网友:
有贴膜的键盘,不知好不好用,装上试试

网友A:
笔记本键盘不太好办,如能拆开,如果里面是那种导电橡胶柱,由于导电橡胶层失效的,可以试试用那种导电银漆刷上使其恢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键盘不太好办,如能拆开,如果里面是那种导电橡胶柱,由于导电橡胶层失效的,可以试试用那种导电银漆 ...

非常感谢,我感觉就是键盘下面的排线的接口连接有问题,对导电银漆应当能解决,有时间试试

网友:
老电脑练手不错。

网友:
笔记本的键盘坏了一般人是修不好,都是直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感觉就是键盘下面的排线的接口连接有问题,对导电银漆应当能解决,有时间试试

不知是什么样的接口?如果是直接可以插上的还好,要是那种片状带锁紧装置的就比较难连接,也容易损坏。

楼主:
就是这个排线和排线座连接问题,我估计是排线上的问题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

网友B:
厉害,我手头有一台 笔记本开机能通电就是没有画面,然后主板每隔十几秒就滴一次,网上看是显卡的问题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我手头有一台 笔记本开机能通电就是没有画面,然后主板每隔十几秒就滴一次,网上看是显卡的问题不会 ...

貌似是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