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86功放板继电器不吸合,功放IC输出有直流电压

楼主(2017-03-18):
3886功放板继电器不吸合,功放IC第3脚输出脚对地有23负直流电压,第7脚接地脚对地有负10负的直流电压,两个3886IC都是这样,是IC烧了吗?

网友A:
3886IC牺牲的可能性大,查一下正负电源是否对称。

网友B:
功放块牺牲的可能性最大。

楼主:
补上电路图

功放板

功放板

前级电路

前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86IC牺牲的可能性大,查一下正负电源是否对称。

正负电源没问题,我换了两个IC,结果还是一样,IC输出有直流电压,IC信号输入有2负的直流电压
4楼我发了电路图,麻烦你看看从哪里入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块牺牲的可能性最大。

我换了两个IC,结果还是一样,IC输出有直流电压,IC信号输入有2负的直流电压
4楼我发了电路图,麻烦你看看从哪里入手查?

网友:
第7脚接地脚对地有负10负的直流电压?是电源地线印板线开路了吧。IC功放应该好修的,在保证外围阻容原件好的情况下换IC.

网友C:
量量7脚与2个大电容的中间地,通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量7脚与2个大电容的中间地,通不通?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是通的,显示有1Ω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7脚不应该有电压,电路板有问题吧

具体应该怎么检查?还有前极输出到后级,功放IC的输入端对地有2负的电压,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输入端都不应该有电压,对地应该在零伏,7脚对地电阻去除你表的误差应该是零欧,最好拍个板子的正反 ...

原来是好的,后来有一次想用这个板子的牛带两个功放板,就在这个板子的电源输入接线端并联了另外一个单声道板子的电源输入端,一通电听到哒哒哒的声音,然后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负输入端都不应该有电压,对地应该在零伏,7脚对地电阻去除你表的误差应该是零欧,最好拍个板子的正反 ...

换了个好点的表,确定7脚对两个大电容的中间脚是通的,但和板子上的GND点不通

网友:
补焊试试看。

网友:
GND不通就是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