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电子管前级,大八脚管。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18):
前级装好了,6N9P输入放大,6N8P并管阴极输出。因为一个管是6N8P,另一个是6H8C,所以采用A1B1,A2B2这样的并联。灯丝用一个6W的6V小变压器,高压用两个10W12V的小变压器对接。桥式整流后用一个560微法的电解电容滤波,再经过一个750欧的电阻滤波,实测高压总电流20毫安。开声还可以,但是背景有交流声,怎么处理?谁有经验?

从后侧看

从后侧看

从前侧看

从前侧看

从上侧看

从上侧看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在滤波电阻的后端又接了一个68微法的电解电容,构成 π型滤波,交流声没有了。用智能插头测耗电22W,貌似那个灯丝变压器稍微有点过载,开了一会,发现也基本不发热,先这么用着吧。高压20mA231V大概4.7W,10W的变压器有点富裕,6W应该就够了。

楼主:
输入没有接耦合电容,一般音源输出应该没有直流成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滤波电阻的后端又接了一个68微法的电解电容,构成 π型滤波,交流声没有了。用智能插头测耗电22W,貌似那 ...

6W的灯丝牛明显小了,2个6N8+1个6N9灯丝电流约1.5A,欧姆定律算一下,P=UI=6.3x1.5=9.4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6W的灯丝牛明显小了,2个6N8+1个6N9灯丝电流约1.5A,欧姆定律算一下,P=UI=6.3x1.5=9.45W。

计算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小变压器并无发热,看来有余量。最后各滤波电容,旁路电容等各电解电容上并联CBB薄膜电容,完工。

补充内容 (2017-3-19 18:30):
忘了测一下灯丝电流,也可能灯丝电流并没有规格表上那么大。阳极电流现在实测也只有20mA,比规格表上给出的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算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小变压器并无发热,看来有余量。最后各滤波电容,旁路电容等各电解电容上并联CBB ...

6N8P灯丝电流是600ma±50ma,6N9P灯丝电流300ma±25ma。
6W灯丝牛可以肯定小了,你测试一下灯丝电压,估计不到5V,从阳极电流降低也可以旁证。
无论如何不能违背基本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8P灯丝电流是600ma±50ma,6N9P灯丝电流300ma±25ma。
6W灯丝牛可以肯定小了,你测试一下灯丝电压, ...

灯丝电压测了,6.18V,还可以。特性表里的阳极电流是250V屏压,本机6N8屏压231V,6N9更低,所以阳极电流小也正常。

网友B:
灯丝两脚分别接电阻落地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两脚分别接电阻落地试下

好主意。。

网友C:
还不错。第一电解是保证电压的,第二电容对平滑滤波起主要作用还起到退耦作用。一般前一个容量相对第二个小。按常规应该调个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第一电解是保证电压的,第二电容对平滑滤波起主要作用还起到退耦作用。一般前一个容量相 ...

多谢于版鼓励。于版说得对。但是第一个电容的硬引脚兼做四个1N4007的焊片支架了,四个二极管是从坏节能灯里拆的,腿很短,直接焊到电容引脚上。第二个电容68微法应该也够了,直接焊在电子管脚附近。第一个电容实在也没必要那么大,手头有而已。试过滤波电阻两个750欧并联,像照片里那样,交流声就稍明显,这时候高压238V,后来用一个750欧的,交流声就不明显了,这时候高压231V,比要求的235V稍低一点。

另外,线路图中那个6.8微法的阴极旁路电容实际用的是手头47微法的,并联0.01微法CBB。第一第二滤波电容分别并联1微法CBB.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丝电压测了,6.18V,还可以。特性表里的阳极电流是250V屏压,本机6N8屏压231V,6N9更低,所以阳极电 ...

那你就是谎报军情,6W的灯丝牛不可能带动2个6N8P+6N9P。
要么牛不止6W,要么你测量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是谎报军情,6W的灯丝牛不可能带动2个6N8P+6N9P。
要么牛不止6W,要么你测量有误。

这个变压器卖的人说是6W,比旁边那个给高压供电的10W的(上面标着GL-10)小一点,应该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