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2节力特朗9V锂电和充电器,拆开看看。

楼主(2017-03-18):
估计充电部分电路为这样

用得益960的9V电池测量档测量,电压马上要不合格了。

用数字表测量空载电压

放到充电器里面,开始充电

网友:
买过同样的东西,反映很差!还有比这容量小的也买过

网友A:
真要是锂电的话,也就是两个电芯串联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要是锂电的话,也就是两个电芯串联的结果

电池没有分解过,不敢说真假

网友B:
看做工的话还说的过去,但充电器的线路结构不太像锂电的样子。

网友C:
电池容量虚标严重的力特郎,我买过,第二天就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的话还说的过去,但充电器的线路结构不太像锂电的样子。

力特郎的官方店说充电器是锂电和镍电通用的,我推测充锂电池时是靠9V锂电内置的保护板停充的。要不怎么会是这个电路呢?

网友D:
云兄,你的滨江9975数字表换挡旋钮手感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兄,你的滨江9975数字表换挡旋钮手感怎样?

是的,旋钮松紧度很好,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特郎的官方店说充电器是锂电和镍电通用的,我推测充锂电池时是靠9V锂电内置的保护板停充的。要不怎么会 ...

谢谢关注,这一点还没有证实,产品说明里面也没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虚标严重的力特郎,我买过,第二天就退了。

谢谢指教! 我实际用用吧,刚放到数字表里面,包装都扔了,估计无法退货了。

网友:
自己Diy用什么电池心里有底。

网友E:
这个电池我用了一年多了,感觉还是可以的,充电器就一般,后来买了一个南京出的用。

网友F:
这个看着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我用了一年多了,感觉还是可以的,充电器就一般,后来买了一个南京出的用。

手里有可调电源,设定电压和恒流后再充,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着太简单了。

谢谢关注, 确实,反正能用就行,简单点可靠性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可调电源,设定电压和恒流后再充,应该也可以

那样还是不方便吧,其实力特朗那个充电器可以用的,充到8.4V就停,我的是坏了,看到别人介绍,就买多一个。

网友:
现在电池也便宜,各功能完善的做出来也不便宜。

网友:
这充电器也太省了。容易BOOM

网友:
一份价钱,一份货!

网友:
估计是两节锂电池串联,俗称2S

网友:
买过该产品的640ma电池。当时店家标明9v电池为两种,一种为话筒专用(应该是真9v),一种是仪表使用。买了两只仪表专用的。结果用9v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直接保护。后来把稳压电压调在8.4v可以充电。所以充满电电压也就8.4v.不知楼主买的这款产品充满电电压为多少v。

网友:
这个电池里边肯定是有保护板的,充放电电流过大会保护的。如果没有原装充电器,可以用恒流恒压模块,调整好电压电流来充电。

网友G:
充锂电池,这个电路是不是太简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锂电池,这个电路是不是太简陋了

确实,给我的磷酸锂铁9V电池充 怀孕报废了。

楼主:
看来这种电池好像不太稳定,现在已经很少有卖的,10年前是48元一节包邮。

网友:
这个慢慢会把电池充坏的,少用为好,

网友:
这牌号的电池垃圾,标280MAH实测 就150-160的左右,谁买谁上当。

网友:
还是自己做的好用,mp3锂电+三个三极管电路,
带关机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