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上海312收音机短波振荡线圈和短波1天线圈

楼主(2017-03-18):
最近开始着手折腾上海312收音机的短波部分,没有成品可买,只能自己制作。按照电路给出的参数制作出了短波三个波段的振荡线圈,和一个短波1天线圈(短波2、3天线圈暂无合适的骨架)。(详见图片)

短波1振荡线圈——

短波2振荡线圈——

短波3振荡线圈——

短波1天线圈——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的线圈骨架的尺寸和漆包线线径规格与要求的不一致,骨架要求直径9mm,我的是8mm,高度是36mm,我的仅有22mm;要求0.51mm线径,我用的是0.45mm;要求0.41mm,我用的是0.40mm。请教版主和有经验的老师,我这样制作出的振荡线圈,会不会因为骨架和线径的不同,而使电感和Q值有所改变,进而导致短波频率覆盖不全?如果是这样,有何解决的办法?先谢谢啦。

补充内容 (2017-3-18 22:41):
纠错:是短波3天线圈,不是短波1.

补充内容 (2017-3-19 16:16):
感谢超版鼓励。

网友A:
这种骨架最大的毛病是不耐高温,焊接时一不小心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骨架最大的毛病是不耐高温,焊接时一不小心就变形了。

我知道,最早使用时吃过亏。所以,这次制作,先把漆包线刮皮吃锡,然后用电络铁尖头与焊锡条在焊点上快速点焊,效果很好,基本没有变形。

网友B:
制作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C:
不错。学习了。
参数是不是一致啊?骨架哪掏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很有启发。
最近从网上淘得一台海燕241台式晶体管收音机,又从网上淘得一只3X250P的三连可变电容器,想把海燕241的变频及中放部分改成春雷3T3机的高频及中放,就是找不到相应的高放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也和楼主一样想得到高手的指点,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了。
参数是不是一致啊?骨架哪掏的?

我想只要电感量做成一样就可以了,而电感量要一样主要的是圈数。线圈的分布电容大小可通过衬垫电容来解决。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实验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的不错,赞一个。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了。
参数是不是一致啊?骨架哪掏的?

参数不一样,骨架在淘宝搜一下电感线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只要电感量做成一样就可以了,而电感量要一样主要的是圈数。线圈的分布电容大小可通过衬垫电容来解决 ...

您说得对,可以在实践中检验。只是我的电感表坏了,便宜的电感表用不住。

楼主:
这台蝴蝶7管机很新啊!而且还用了双调谐中周,选择性一定不错。

网友E:
到了短波段,有些事会不可思议的。朋友很快就会发现,短波的线圈参数,不可能事先精确设定,必须在调试过程中才能最后确定。按规定参数绕制好的一个线圈,由于磁芯的不同,线圈安装位置的不同,引线的长短和周边的影响,其参数的变化极大。给人的感觉是极难掌握。
所以短波的线圈,业余制作时可先按现有的参数绕制,在实际调试时变动。

网友:
尤其是到了短波段的高端,那时的问题更是复杂。业余条件下,甚至统一调节的问题都难以解决。如果没有相应的测量手段,我们就不能准确地判断出天线回路LC的谐振频率是高于还是低于本振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了短波段,有些事会不可思议的。朋友很快就会发现,短波的线圈参数,不可能事先精确设定,必须在调试过程 ...

感谢超版指点。我对短波目前没有体验,按超版说的,先尽量按电路要求制作,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版指点。我对短波目前没有体验,按超版说的,先尽量按电路要求制作,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吧。

朋友说得非常好!实践出真知!
到了短波段,真的是有许多的新问题需要面对。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说得非常好!实践出真知!
到了短波段,真的是有许多的新问题需要面对。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好的,谨记在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要顶起来,做的很细致,弱弱的问一声漆包线下衬的那个小木条起什么作用的。

图片中可以看出来,小木条起着固定线头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说得非常好!实践出真知!
到了短波段,真的是有许多的新问题需要面对。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很好的经验。以前曾装过半体管收音机不少,有的是安流行的图纸做的,有的是安自己修改过的图纸做的。以前由于零件采购和工作条件的限制,提高晶体管收音机的的灵敏度都只得从提高中放级的放大量来着手。这些机器最多中波灵敏度只能做到0.5毫伏/米。现在快递业发展迅猛,虽然不少无线电厂关了门,但还是可以采购得到制作高品级晶体管收音机的零件。制作高品级的晶体管收音机的最关键的是调谐的高放,如有哪位高手能介绍一下制作独立高放或是整机带高放的方法,我想爱好者们一定会万分感激的,期盼高手来作一些介绍。

网友G:
给一个网址,找不到到电感线圈骨架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一个网址,找不到到电感线圈骨架网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j1vsp2h2622

网友:
谢谢准备买些

楼主:
不必客气。这个店铺好东西不少。老式琴键式波段开关有不少款式。

网友:
涨见识啊,

网友H:
短波线圈不应变细线,粗线留长些,直接到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短波线圈不应变细线,粗线留长些,直接到电路板

谢谢。不过目前我没有合适的粗线,只好用细线替代。暂时先这样吧,待买到粗线后再试验效果。

网友:
进展怎么样了

网友G:
给人民群众汇报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人民群众汇报汇报

哈哈,暂时停滞状态。主要是两个短波输入线圈没有合适的骨架,正琢磨替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人民群众汇报汇报

给人民群众回报一哈 :昨天晚上想了一个变通替代的办法,不多赘述,发几张图片,一目了然——

这三种磁芯届时分别试验,取效果好者。

网友I:
我还是更喜欢用自己做的纸管,机动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还是更喜欢用自己做的纸管,机动灵活。

纸管绕细线还可以,绕粗线就不行了——使不上劲,使劲小了绕不整齐;使劲大了,纸管就变形了。我用的是0.55mm和0.8mm的漆包线。

网友J:
是否振荡线圈与天线线圈相距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否振荡线圈与天线线圈相距太近?

第一次弄,心里没数,在实践中摸索吧。

楼主:
感谢元帅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想只要电感量做成一样就可以了,而电感量要一样主要的是圈数。线圈的分布电容大小可通过衬垫电容来解决 ...

不错。谢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谢谢指教。

谢先生回贴,如果你成功了,我也想把我的海燕T241的高频部分改一改,把它改成用三连可变的,有高放的、本振和混频分开的机子。谢谢!

网友K:
xinjun老师,您好!

昨天在站内短信中得知您准备制作PCB,现在就把我比较常用的热转印PCB所需材料给您介绍一下。

(1) 软件 Sprint Layout 6.0,用于绘制PCB。
      我的体会是,这个软件比较容易上手。根据电路图,选用元件库里面的元件,先进行元件布局,然后逐渐布线。
      具体可参考bxyyhan坛友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3928-1-1.html

使用Layout绘制好印版后,检查无误就可以通过热转印来制作了。

(2) 激光打印机+热转印纸张
      这里需要一台普通的激光打印机,和热转印纸。
      热转印纸可以在网上购买,也可以使用铜版纸。
      打印之前,要使用橡皮把热转印纸张表面擦一下,这样容易附着墨粉。

(3) 热转印机或电熨斗
      这个需要热转印机,可以在网上购买,也可以使用电熨斗。
      热转印机的操作比较简单,缺点就比较占地方。
      使用电熨斗,具体的过程可以在坛中搜一下。

(4) 覆铜板
      业余制作,最好使用单面覆铜板。这个也可以在网上购买。
      另外,覆铜板剪裁需要勾刀和钢制直尺。

(5) 钢丝球、细目砂纸
      热转印之前最好使用细目砂纸把铜箔打磨平整、光亮,这样有助于铜箔面吸附墨粉。
      热转印之后,进行蚀刻,蚀刻完毕之后,进行钻孔。钻孔完毕可以用钢丝球(洗碗的那种即可)把墨粉擦掉。
      最后再使用细目砂纸打磨平整。

(6) 蚀刻材料
      三氯化铁,或蓝色蚀刻剂,或双氧水+盐酸。建议用蓝色蚀刻剂(网上可以购买到)。
      蚀刻材料都有腐蚀性,请注意保管好。
      蚀刻剂融水后,温度在40-50度的时候比较适宜蚀刻(速度比较快),可以用温水溶解蚀刻剂,或配一下加温的设施。

(7) 蚀刻容器
      可使用一个玻璃容器或高聚合物塑料盒。

(8) 钻孔
      需要配置一个小电钻或台钻,钻头0.8-2.0mm之间都要配一些,方便给PCB钻孔。大孔也可以手工处理。

(9) 防氧化剂
      PCB制作好,焊接之前,需要在铜箔面涂上防氧化层。
      可使用酒精松香溶液(自己配制即可),或者使用镀锡水(网上可以购买到)。

(10) 阻焊层
       如果后期要制作阻焊层,则需要感光的相关设备。这个我目前还没做过,感觉比较复杂。

(11) 通风
       如果在室内进行PCB蚀刻,还需要做好通风。

请xinjun老师先看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您及时告知。。。

网友:
好手艺,学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xinjun老师,您好!

昨天在站内短信中得知您准备制作PCB,现在就把我比较常用的热转印PCB所需材料给您介 ...

谢谢Booooby老师的详细介绍,这个需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G:
等了两天没消息,看来难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了两天没消息,看来难度不小

难度肯定有,但不是因为这个。我还是对我做的那两个输入天线线圈心里没底,恰好我在7788旧货市场上看到了一家卖老式电感线圈骨架的,从图片上看,比较接近我需要的尺寸,尽管要价很高,我还是拍下来了,现正在快递的路上。感谢朋友的关注。

网友G:
受你的精神鼓励,这些天我也在准备想装个什么机子,只是还没有想好。每天都在关注你的进展,另就是看你的介绍讲解,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受你的精神鼓励,这些天我也在准备想装个什么机子,只是还没有想好。每天都在关注你的进展,另就是看你的介 ...

哪里有什么精神?不过是兴趣使然。希望看到阁下的作品,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谢先生回贴,如果你成功了,我也想把我的海燕T241的高频部分改一改,把它改成用三连可变的,有高放的、本 ...

海燕T241短波很迷糊,我测短波二和短波三的本振频率是实际的一半,想想应该是2次倍频的。

所以这个收音机的缺点就是短波的镜像电台比较多,想来都是本振是二次倍频若得祸。

海燕T241的中频貌似增益已经很高了,再加高放,觉得有点悬!

海燕T241        我觉得有必要把AGC打摩下,学高动态低噪音收音机一样加一级有源的AGC?!

我前段时间打算弄多波段短波收音机,手头上有能弄的短波线圈只支架与各式漆包线。如果你觉得真的要弄,我可以提供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海燕T241短波很迷糊,我测短波二和短波三的本振频率是实际的一半,想想应该是2次倍频的。

所以这个 ...

谢谢先生指点。海燕241机子的中频、高频部分噪声很大,且灵敏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想改一下,到时候我再和先生联系,这里暂时谢谢先生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海燕T241短波很迷糊,我测短波二和短波三的本振频率是实际的一半,想想应该是2次倍频的。

所以这个 ...

谢谢爱康木老师! 暂时不需要了,从7788旧货市场买的短波输入线圈骨架昨天已经到手了,先尝试一下短波看看。求知超版说比较麻烦,我已做好了克服困难和接受失败的准备,当然,更希望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海燕T241短波很迷糊,我测短波二和短波三的本振频率是实际的一半,想想应该是2次倍频的。

所以这个 ...

海燕T241的中频貌似增益已经很高了,再加高放,觉得有点悬!
///////////////////////////////////////////////////////////////////////////////

海燕T241的中频比起一般的机子来似乎中频增益是高了,但是由于该机噪声太大,其实中放的增益并不算太高,其第一级中放是共射共基电路接法,第二中放只是普通的中放电路。但早在三十年前我自己仿照集成电路的方法,用锗管而不用硅管,第一中放接成差动放大的串激型中放,第二中放接成普通的串激型放大,那个中放的增益可算高了。在这样高的增益下由于中放是串激型放大,大大地减小了三极管内的极间电容,所以中放仍然不自激,而且很稳定。不过我带高放的机子还没有装过,想装装过过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燕T241的中频貌似增益已经很高了,再加高放,觉得有点悬!
//////////////////////////////////////// ...

海燕T241噪音太高是假象,其原因如下:

一:交流电源干扰

二:家里电器干扰

三:变频管质量不好噪音大

我的海燕T241换上用8节串接的18650供电,切断与市电的物理联系。市电干扰噪音进不来了,听收音很是舒坦。

有天我在中波高段背景听到一丝吱吱声,当时怀疑是中频自激,弄了许久搞不定,后无意拉掉家里一个家庭影院的电源开关(在关闭状态)插座,才不见声音了,原来是这个家庭影院的待机有干扰!

我前天把海燕T241的变频管3AG1E换成9015.感觉效果更好。

短波我早窗前拉了一根2米的线,白天和傍晚,短波的信号非常强,好在还没有出现堵塞的现象,但我还是觉得海燕T241的AGC要加强,因为我一直想在楼顶拉一个短波天线,看这样的的情况,不弄好AGC,可能会信号太强造成堵塞。

现在,中波或短波,没有电台的地方,这海燕t241的背景是没有一点声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海燕T241的中频貌似增益已经很高了,再加高放,觉得有点悬!
//////////////////////////////////////// ...

什么时候开始弄,我也想试试,记得把过程分享一下,如果需要绕中周和高频线圈,我可以DIY,寄 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什么时候开始弄,我也想试试,记得把过程分享一下,如果需要绕中周和高频线圈,我可以DIY,寄 给你!

海燕241我想噪声是主要是来自于中放和变频管的,大概是中放电流调得过大的原因。

中放的电流应是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调得的静态电流。应是0。5毫安左右,如果这个电流调得过大,机器的噪声也就会过大。当我接收本地信号电台的时候由于AGC的起控,电流会变小,噪声就然就没有了,但当接远地信号的时候整个频段都有噪声,我想噪声不是来自于低频的,因为当我把音量电位器关小的时候机器并没有噪声,只有极轻极轻的交流声。

短波1和短振1需要镍芯60的高频线圈,短波2和短振2需要镍芯40(海燕的或许是镍芯60),短波3和短振3需要镍芯40的高频线圈。这三组线圈都需要装在离波段开关很近的距离。另外我想不用原来的双连可变,改用20P─240P的三连可变,但这样一来原来的高频部分的线圈都要重新线制了,机器原来的刻度面板也许不再能用了。现在主要是收集相关的信息和资料,不要盲目动手。另外我想如果原来的那块海燕241高频和中频板如果不去动它,把原来波段开关作一些改造,腾出几组空的开头或是触点来,不知原机的波段开关能不能再用?如果不能用的话,新的象这样的波段开关不知能不能买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海燕241我想噪声是主要是来自于中放和变频管的,大概是中放电流调得过大的原因。

中放的电流应是在没 ...

觉得这样改不如重新弄一块高频板尺寸和海燕的高频板一样大,波段开关也设计在同一位置,电路要改动,这样觉得还不如是用超动态的高频电路比较好,哈啊哈,这样,就玩大了!

波段开关X宝上有。买10连的24脚,隔一档拆一个连。尺寸和海燕的波段开关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觉得这样改不如重新弄一块高频板尺寸和海燕的高频板一样大,波段开关也设计在同一位置,电路要改动,这样 ...

好的,重新弄一块高频板。很好的资料,10连,24脚,波段开关也设计在同一位置。先生能不能告诉我网页?暂时确定此法,明天我再到电脑城去找一找,看一看有没有此类开关买,如果有,也就免了网购的烦恼了。但是超动态高频电路没有高放,本人觉得不过赢。我为什么想改海燕241,因为海燕241机器空间大,变压器是屏蔽的,中波磁棒是可以转动的……

网友J:
超动态是有高放的,但不是调谐高放。

我还是喜欢超动态的中频。效果也好。

这是琴键开关的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4336664855

脚孔和海燕T241完全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超动态是有高放的,但不是调谐高放。

我还是喜欢超动态的中频。效果也好。

感谢康木老师的推荐,我已将该店铺收藏,需要时可随即购买。十个按键开关,这工程够浩大的!留待以后慢慢折腾吧。再次感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康木老师的推荐,我已将该店铺收藏,需要时可随即购买。十个按键开关,这工程够浩大的!留待以后慢慢 ...

不客气

要留一拆一,这样安装高频线圈有空间了,最后只留5个连的琴键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不客气

要留一拆一,这样安装高频线圈有空间了,最后只留5个连的琴键开关!

先谢了!明白了,如果装不调高放的话,还有一个好处,①是那241原来的几只线圈还是可以用的。②是可以用四连可变,再加装一个FM波段。不过有人说不调高放没有什么效果,和串一个电阻差不多,不知先生有没有装过不调高放。倒底效果怎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先谢了!明白了,如果装不调高放的话,还有一个好处,①是那241原来的几只线圈还是可以用的。②是可以用 ...

叫我爱康木就可以!

超动态就是不调谐高放的。我装过二个超动态的收音机。

超动态确实动态好,它的高放AGC是有源的,中频稳定,确实是低噪音。

缺点是灵敏度不突出,我想应是它的中频关系,超动态的中频变压器是73圈配1000P的,貌似比海燕T241的中频变压器100多圈配330PTTF2-8/7增益小。其实这也是超动态的特色,配1000P大电容是维持中频的稳定。

我的建议,用超动态中频电路,高放可以再打磨下,(如弄成调谐高放等)。这样灵敏度提高点,能弥补它灵敏度不高的缺陷!

网友:
同等条件下,下面是海燕的中频变压器TTF2-8(配330P)与超动态中频变压器TF102s(配1000P)在465K上的谐振图。

可以看出,圈数大的增益高。

TTF2-8配330P

TTF2-8配330P

TF102S配1000p

TF102S配1000p

TTF2-8

TTF2-8

TF102S

TF102S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叫我爱康木就可以!

超动态就是不调谐高放的。我装过二个超动态的收音机。

先生说得有理。我看超动态机主要缺点是中放的增益太低,只做了一级串激中放。如果我们把此机的二级中放都做成双管串激的形式(这个我以前做过,是不会引起自激的),这势必其灵敏度会有所提高。另外中频变压器做成1000P的主要目的是加大中频的带宽,同时也降低了一点Q值。不过我想加大带宽对灵敏度影响并不是太大,不是主要的原因,这是因为中频变压器接输出集成极的绕组的圈数并没有减少多少的缘故。

但是从先生上图似乎可以看出前二级中频变压器的槽路电容似乎以330P至500P为最好。

网友J:
不好意思,借用楼主的宝地,偏题了,望楼主海涵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先生说得有理。我看超动态机主要缺点是中放的增益太低,只做了一级串激中放。如果我们把此机的二级中放 ...

超动态为什么被传神,主要就是由于他的中频,所以我建议中频一定用超动态的,想增高灵敏度,在高放上想办法!

还有超动态的AGC电路我喜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超动态为什么被传神,主要就是由于他的中频,所以我建议中频一定用超动态的,想增高灵敏度,在高放上想办 ...

是的是的!这个机器的AGC做得较好,第一级中放是双管放大的,但是提高不了多少被损失了的增益。另外带有高放的机器大多是用带有滚轮式的所谓高频头来进行高放的。这样的高频头可以让振荡槽路线间的距离缩小到最短,象这样的高频头市面上很少见过。不知老式黑白电视机的高频头我们能不能拿来改制成收音机的高频头,我想不少收信机不也是象有这样的高频头吗。还有如果用象上面提到过的象241那样的琴键开关,不知用在高放的槽路上效果好不好?

补充内容 (2017-3-30 20:46):
经我仔细比对,网上的上述琴键开关和241的琴键开关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24X10,1个是30X10,其中少了二刀,如果买来后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L:
楼主好,我的一个机子短波二本振频率上不去(6-18兆的本振最高13兆多一点,把磁芯去掉了),手欠想把本振线圈去掉两匝结果怎么都不起振了,网上买的线圈和您推荐的是同一家,但是只有高端能起振况且频率不准,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6-18兆配360p空气连的本振线圈绕制圈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我的一个机子短波二本振频率上不去(6-18兆的本振最高13兆多一点,把磁芯去掉了),手欠想把本振线 ...

你好。你的问题,我很难给出让你满意的回答,因为短波振荡线圈我是第一次做,心里没数。帖子中我做的振荡线圈的参数,是上海312电路给出的,八成跟你的短波震荡线圈的参数不一样,也不便照搬照抄。建议你用原来的振荡线圈,放上新买的振荡线圈的磁芯,再补齐原先的圈数,估计应该差不多。如果新买的磁芯放不进老线圈,就参照老线圈的样子,用新线圈重新做一个,具体多少圈数合适,只能在实践中摸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好意思,借用楼主的宝地,偏题了,望楼主海涵

哈哈,没关系,在哪里讨论都一样,大家都可以相互学习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的!这个机器的AGC做得较好,第一级中放是双管放大的,但是提高不了多少被损失了的增益。另外带 ...

琴键开关我对比过,链接上的是10连X24脚,把它隔档拆,就是10连X24脚,与海燕T241的波段开关(也是4个波段一个拾音键)吻合。脚距也是一样的,应该能用。

电源开关独立的,这个更容易找

补充内容 (2017-3-31 14:22):
粗心了,海燕T241确实是30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的!这个机器的AGC做得较好,第一级中放是双管放大的,但是提高不了多少被损失了的增益。另外带 ...

粗心了,超动态的波段开关只要24脚,海燕T241的波段开关是30脚的。

我搜了一下,还是有,价格也不贵,只是需要 改装。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粗心了,超动态的波段开关只要24脚,海燕T241的波段开关是30脚的。

我搜了一下,还是有,价格也不贵, ...

谢谢先生寻找!

如果安照超动态来装,其实只要24脚就够了。海燕是30脚,其中的6只位脚是二只两掷开关,此开关是接地用的,其目的是防止天线线圈或是振荡线圈在不用的时候起吸收作用。如果重新设计线路图,安照超动态来装,24脚也就够了。不必一定要30脚。不过我这样想,此机如果装成不调高放,这样的开关的确是好用的,但装成不调高放总有些不甘心,总想装有调谐高放的机子所以我还在犹豫中。以前见过黑白电视机的高频头,不知黑白电视机的高频头能不能进行改装,改装后把它用在调谐高放的机器中。收信机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先生寻找!

如果安照超动态来装,其实只要24脚就够了。海燕是30脚,其中的6只位脚是二只两掷开关 ...

我想里很久,多波段有波段开关的问题,还有短波频率高如果波段多了,弄不好会引起自激等不良后果。

如果是从新开始,多波段可以尝试一个波段,一个高频头,反正现在元器件便宜,不像以前要一管二用。

下面这个是超动态的图,可以弄成一个波段一个这样的高频头,图中只要4个接头,如果不算地线,切换三根线就可以切换波段!加上空气可变电容2根,需要5根线,就能切换波段。

图是多波段的,需要简化成单波段,所以不复杂

网友J:
想简单了。貌似这样也减少不了几刀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简单了。貌似这样也减少不了几刀开关

妙哉!我也是有过这样的想法的。以前先想过用继电器来简化波段开关,后来想一个波段装一块,把几块拼起来象搭积木一样。……

网友J: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765-1-1.html

弄这个不错,但这个电路中周是TTF2-8/7的,我不喜欢

TTF2-8/7的Q值高,但频带窄,所以担心音质不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765-1-1.html

弄这个不错,但这个电路中周是TTF2-8/7的,我不喜 ...

此机的音质不会差到哪里去。音质主要是在低放部分来保证,根据实验,中放只要有330P的槽路电容就够了,过大的槽路电容会造成Q值降低和选择性变差。我以前也装过1000P槽路电容的中周,象这样的双调谐中周损耗太大,统调起来非常迟钝,我看并不好。另外,末级中周的次级一般都是15圈,有的增加到25圈,增加到25圈的固然能加大检波的输出和AGC的电压,但这也会造成中周的Q值降低,造成统调也非常地迟钝,笔者认为为了兼顾选择性和统调,末级中周的次级以20匝为好。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尺度,不可过分,以上两项(指1000P的槽路电容和25匝的末级中周次级)我认为前人是过分了点。反过来问前人一句(假设他们还在)电子管的中周有那末大的槽路电容吗,我看是没有的呀!

到时候如果你觉得不好我看再调换中周也不会迟的呀。

此机的第一中放要用三只管子,把它接成串激式差动放大形式,第二中放要用二只管子,接成串激式为好。以增加中放的增益量。

补充内容 (2017-4-1 13:55):
上面你提供的图我看过了,好是好的,另外的零件我们都是能弄得到的,就是这个波段开关弄不到。不知这个波段开关能不能简化一下,能不能用24X10的那样?如果简化了波段开关,其机器的性能会不会起变化。

网友G:
这么多天没消息,不知弄得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多天没消息,不知弄得怎样了

实在抱歉,我在忙别的事情。新买的短波线圈骨架倒是早来了,但一直没弄。看来我不弄出个所以然来,阁下“追踪的脚步”是不会罢休的。只为这一点,我也应该动手了。否则,真对不起朋友。明天我要出门旅游三天,下礼拜一开工!不管成功与否,给你个交代。

网友:
77楼“爱康木”老师的图,我看的像红灯机的型号记不清了,好像是七几年的《无线电》登过,是一款高灵魂度的适合边远地区使用的调幅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琴键开关若改成信号发生器里用的“转鼓”开关最好,可以在一个波段工作时,其它波段的高频部分是断开电路的 ...

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网友D(2017-05-03):
引用 网友J: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765-1-1.html

弄这个不错,但这个电路中周是TTF2-8/7的,我不喜 ...

中周不用330P用1000P当然更好,但中放的增益会下降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中放的增益要加一点。加大中放的增益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是再增加一级中放,改成三级中放。另一个是把中放的的每只管子都换成双管串激放大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周不用330P用1000P当然更好,但中放的增益会下降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中放的增益要加一点。加大中 ...

中放双管串激放大的形式这样确实更好,中放增益增加了,而且启动AGC时不会牵引中频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