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上两元钱的数字表

楼主(2017-03-18):
今天在地摊上看到,两元钱拿下。没有用过,也没有资料。请教朋友们,三只可调电阻分别调整什么啊?压电陶瓷的线断了,是不是应该接在电路板上有BZ字样的地方?

网友:
先要看液晶屏有无显示,即使是不正确的数值也要能显示先,再考虑校准和蜂鸣器。

楼主:
可以显示的。现在看好像就是电压档归零不好。应该是可以修理的。

网友A:
右边两个,分别是直流和交流电压校准.另一个可能是电流,这个不清楚
BZ是接压电,BUZZER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两个,分别是直流和交流电压校准.另一个可能是电流,这个不清楚
BZ是接压电,BUZZER的意思.

谢谢了。我仔细试试。

网友B:
线断的是通断档的蜂鸣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直流交流的电流档都没有反映,哪个朋友能够提供一下检修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断的是通断档的蜂鸣器。

谢谢朋友指点。感觉电压偏低。

网友:
    现在地摊上几元钱可以买一个到手就用的好数字表。

网友:
虽然用到的地方不多,挺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直流交流的电流档都没有反映,哪个朋友能够提供一下检修思路吗?

看一下保险丝。

楼主:
谢谢朋友们。这个表现在看,除了蜂鸣器断线,都是好的。精度不佳,一般用用可以。

楼主:
现在各档都可以用。就是精度不佳,一般用用吧。

网友:
虽然2元等于白送的,但是这做工,你敢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