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没声无影

楼主(2017-03-18):
创维19液晶没声无影按遥控有图像闪,瞬间就无。今天不闪了,以前修过降压电容换了,又犯病想自己修。大家给出出足意。不是舍不得钱。麻烦。谢谢

网友:
应该是背光坏了。。。。。。。。。

网友:
   没见过液晶电视有降压电容

网友:
声音也没有的话,和背光应该没关系

网友A:
不知指示灯情况。查电源板输出电压吧

网友B:
打开电视机背,拍照上图。这样说是没用的,型号没有,高人也很难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指示灯情况。查电源板输出电压吧

先无影,后无声,在没有指示灯。故障顺序。过一晚上指示灯有,其他故障依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电视机背,拍照上图。这样说是没用的,型号没有,高人也很难帮到你。

谢谢即办。

网友A:
打开时要小心屏幕。年龄大了要戴眼镜哦。用小一字慢慢撬开。不要着急。它不像电子管机器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时要小心屏幕。年龄大了要戴眼镜哦。用小一字慢慢撬开。不要着急。它不像电子管机器那样的

谢谢,电子管叫他咋地就咋地。估计就是直流电源。老想自己鼓动鼓动。哈哈、

网友C:
检查电源输出正常,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我的x信试过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电源输出正常,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我的x信试过两次。

你比我厉害。哈哈

网友:
我感觉可能是电源部分,电容鼓包了

网友D:
应该是电源板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板有故障

3,4电容鼓包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电视机背,拍照上图。这样说是没用的,型号没有,高人也很难帮到你。

图来了,有俩电解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有俩电解鼓包。

鼓包的电容是一定要换掉的。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板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来了,有俩电解鼓包。

两个电容明显坏了,先换再试机看看怎么样,

网友A:
去掉坏电容不要急于换,再测电容两端电压,往下你应该会的。

网友:
以前有同事拿中9机顶盒让我看看,通电没显示,我拆下一眼就看出电容有个洞,换一个同规格的,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坏电容不要急于换,再测电容两端电压,往下你应该会的。

好了,搭棚换两电解。涛声依旧了。谢谢。

网友E:
把电源板上所有电容换一遍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电源板上所有电容换一遍再说

下次吧,这次都是战战兢兢换的。

网友:
那2只电容是35V  的电解电容24V背光供电用的,根据您的描述,先是有声无图,就是这2只电容坏了后来指示灯也不亮了。估计有出其他问题了
需要找内行仔细检查,自己动手很盲目,建议不要瞎弄,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F:
如果您懂电子技术,我可以指导您一步一步检查。先查待机5V,看有没有,电路板上都有标志。祝您好运,如需帮助请跟帖,我会进一步关注。没必要战战兢兢,就像修CRT一样,只要按电工操作规程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您懂电子技术,我可以指导您一步一步检查。先查待机5V,看有没有,电路板上都有标志。祝您好运,如需帮 ...

现在我觉得没大毛病了。收看正常,好几天了。在有问题务必请教,谢谢热心朋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觉得没大毛病了。收看正常,好几天了。在有问题务必请教,谢谢热心朋友、、

那就是它的问题了,24V供电同时给MCU供电,当然指示灯不亮了,这也是液晶电视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它的问题了,24V供电同时给MCU供电,当然指示灯不亮了,这也是液晶电视的通病

谢谢

网友G:
先把怀孕的电容换掉再看看背光是不是可以点亮,如果不亮,用手电照下屏有没有隐约的图像,有图像的话,不亮的话,高压部分就有问题了,高压部分如自己搞不好,就去某宝淘个高压条自己装上就可以了,没图像主板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把怀孕的电容换掉再看看背光是不是可以点亮,如果不亮,用手电照下屏有没有隐约的图像,有图像的话,不亮 ...

现在行了,可以看了。

网友:
想稳定,还是把其他电容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