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用PLL板控制LA1787高频头

楼主(2017-03-18):
    之前做过PLL控制一体收音板(使用TFTC4U771A高频头,见以前帖子),但此高频头已基本断货,并且价格不菲,因此,一直想弄一个通用的PLL控制板,能控制大多数电调高频头,部分坛友也提出过此建议,为此,经过N次(N>100)的试验和软硬件调试,终于将通用PLL控制板制作完成,本着取之于坛、贡献论坛的原则,现将成果与坛友们共享,包括PCB文件及C51程序源代码。

一、通用PLL控制板主要功能和特点:
1、本着DIY原则,控制板大多数控制功能都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二次开发,单片机及PLL芯片的所有I/O口都已引出,对有单片机开发能力的坛友基本上相当于单片机开发板;对于没有单片机开发能力的,只要能把高频头的电源、VT、OSC接对,就可以控制高频头调台收听。

2、控制板为双面PCB,带安装孔,尺寸为80*68mm,体积小巧,节省机箱占用面积,便于与其它系统集成。

3、接口丰富,尽可能多的适应各种硬件配置和需求,并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功能扩展,例如控制外部设备。

4、各路电源提供防反接保护,尽可能防止DIY时错接电源线造成的元器件损坏。

5、内部VT电压通过LM317可调稳压芯片提供,电压精度较高,电压可调;同时提供接口,可选择使用外部高质量直流电源作为VT驱动电压;

6、供电电源及VT电源多级滤波,大面积覆铜接地,降低干扰,同时还可以为外部高频头或收音板提供直流电源;

7、模拟高频部分大面积敷铜屏蔽,多点接地,并可加装屏蔽罩;VT驱动电源与工作电源分开,尽可能减少电源干扰。

8、使用直插封装IC,容易安装,便于DIY;MCU为STC15W408AS单片机,速度更快,功能更多,自带ADC及串口,无需外部晶振;PLL芯片为三洋的LC72131,功能强大,好买不贵。

9、接口丰富,应用灵活,实现了用各种按键(如轻触按键、ADC按键、触摸按键)、飞梭、遥控、上位机串口命令等方式的控制,控制方式模仿建伍KT-6040收音头的操作方式并加以增强,用1个飞梭(或4个按键)就可以控制全部功能,安装操作比较方便。

10、显示屏可使用Usart GPU等串口屏,可支持各种分辨率,通过更改驱动,也可使用3线或4线SPI接口的1602、12864等作为显示屏幕。

11、可手动调台、存储,自动搜索并存储,记忆的电台删除等常用操作,FM/AM可各存储最多达100个电台,切换存储的电台时可自动跳过没有存储电台的位置;可记忆关机前的状态,下次开机自动恢复之前收听的波段和电台;可显示波段、电台频率、存储位置号、信号强度(仿手机)、单声/立体声、远程/近程、静音等工作状态。

二、高频头的选用
    为了适应大多数应用,选用了价格不高但功能相对齐全的26脚LA1787芯片的高频头,这种高频头马云那里比较多,价格十几至几十元不等,但建议优先选用ALPS或MITSUMI的,我用的是ALPS的TFTC4E807A和MITSUMI的FAE-391,引脚功能及接线见以下电路图(不同品牌的此类高频头引脚功能基本相同)。
    这个高频头的灵敏度和收听效果都不错,与顶级的TFTC4U771A无明显差别,收听FM立体声电台指示灯都能点亮,AM为二次变频,接收效果及音质明显提高;此高频头功能较全,如远近程、立体声指示、中频计数输出、停台指示、VSM输出、静噪等,要想完全控制相对比较繁琐,当然,只是收听电台还是比较简单的。经过摸索和试验,这个高频头实现自动搜索、立体声指示、远近程切换要比较麻烦一些,要通过开关转换,其它功能相对简单,为此,设计这个高频头的PCB时费了很多时间,把所有的控制开关都改成了三极管或I/O口控制,根据不同功能的需要由单片机发送指令控制开关,具体控制过程如下:
1、自动搜索电台:断开SW1与SW2,此时20脚高电平,功能为中频计数输出(FM输出10.7MHZ、AM输出450KHZ的计数值),22脚的功能为停台标志(搜到电台高电平,无台低电平);搜台时单片机向PLL芯片送入分频数据,PLL芯片输出VT步进电压,当搜到电台时22脚输出高电平,停止VT电压步进,此时再读取20脚输出的中频计数值并转换为中频频率,如果中频频率正确(一般FM为10.7MHZ±10KHZ,AM450KHZ±3KHZ),就证明搜到的电台有效(单靠22脚高电平判断容易搜到假台),可进行存储,否则继续控制PLL芯片步进VT电压,直到搜索完整个频段。

2、立体声指示:接通SW1与SW2,此时20脚低电平,停止中频计数输出,22脚功能为立体声指示(收到立体声电台时低电平,单声道高电平),用来判断接收的电台是否是立体声。

3、信号强度指示:高频头21脚为VSM输出,根据电台信号强弱程度不同会输出0-5V的直流电压,通过单片机的ADC(模拟/数字转换)接口检测此电压并转换为数字0-255来判断信号的强度。

4、远程/近程、静噪驱动:第3脚为AM远近程切换,开路为远程,接高电平(+5V)为近程;第4脚为FM远近程切换,开路为远程,接低电平为近程;第26脚为静噪驱动,高电平有效,之所以叫静噪不是静音,是因为静噪后只是声音减小了,并没有关断声音,只能是手动调台时减少噪声用;这3个功能和SW1、SW2的开关都是通过三极管或I/O口控制高低电平的。

以上是根据电路图和试验摸索出的控制过程,如果有不正确的望坛友补充指正,其它通用控制功能相对容易,不再介绍。

三、LA1787高频头PCB板功能和特点:
1、双面PCB板,带安装孔,尺寸100*56mm,带2级电源滤波,基本上按照厂家提供的电路图设计,只是将切换用的机械开关换成三极管或I/O口控制。

2、为配合PLL控制板,设置了多种对外接口,接口对应针脚有丝印标注,简单控制只需接电源和VT接口就可以。

3、VSM输出可通过安装可调电阻调整输出电压最大值,以适应低电压单片机进行AD转换来检测信号强度(5V单片机可直接连接)。

4、为了缩小体积和减少干扰,尽可能多的使用了贴片封装的元件。

调试时录的视频(浏览器中打开地址,把"冒号"2个汉字改成字符:) http冒号//v.youku.com/v_show/id_XMjY0NzMzNzYxNg==.html?spm=a2hzp.8253869.0.0&from=y1.7-2

PCB文件:

C51源代码(Keil 4工程文件):

下面传一些调试时的图片

lLA1787电路图

lLA1787电路图

PCB

PCB

秀一秀我的装备

补充内容 (2017-3-30 19:49):
更新程序源代码,增加调谐频率步进设置等功能,更新程序在51楼

补充内容 (2017-4-18 10:37):
68楼新增一体化高频头PLL控制板,含源程序、PCB、元件列表,此板无需过多连线,减少干扰,DIY更方便

补充内容 (2021-1-11 13:11):
189楼新增LA1787一体化PLL控制板用OLED屏幕作显示的源程序

楼主(2021-01-18):
精简优化程序代码,LA1787一体板OLED屏幕显示+编码器控制+红外遥控:

楼主:
    应坛友的要求,经过几天晚上的修改、调试,现在LA1787一体板可以使用廉价的OLED屏幕了,已在0.96寸和1.3寸四线IIC接口的128*64点阵屏上测试通过;屏幕控制芯片是SH1106或SH1306都可以(由于芯片限制,SH1106要修改屏幕驱动部分的横坐标偏移量为0x02,否则屏幕纵向会少2个点);由于OLED屏幕不带字库,因此字库占用MCU空间较大,只能精简程序代码,减少部分功能,现在操作只能由编码器来控制,不再支持按键或红外遥控,编码器支持一定位一脉冲和两定位一脉冲两种方式,可在编码器解码函数中设置(默认一定位一脉冲)。

注:代码只适用带LA1787高频头的一体板,不适用PLL通用板

C51源程序代码如下(包含操作说明及示例图片):

楼主(2017-04-18):
经过一段时间收听,感觉LA1787高频头的灵敏度和收听效果都不错,功能也很强,尤其AM波段,使用环形天线能收到很多电台,强台的收听效果接近FM广播,为此,制作此LA1787高频头一体化PLL控制板,尺寸100×80mm,只能使用兼容26脚的高频头,但连线很少,只需连接电源、天线、屏幕、按键/编码器、音频输出线就可工作。(经过试用,感觉ALPS和MITSUMI高频头较好,尤其MITSUMI的FAE-391A23高频头AM灵敏度较高,FM差别不大)

C51程序源代码:
PCB文件:
元件列表:

楼主(2017-03-19):
引用 网友A:
超赞!全开源,楼主做了件大好事。
关键还是平台性的,修改后,可适配不同的高频头、PLL芯片,应该也容易 ...

谢谢各位老师加分,其实开源主要是因为让大家都有一个交流提高的机会,同时也给初学者提供一些"素材",少走一些弯路,让坛友们能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网友(2020-11-08):
引用 网友B:
研究了好几天,也没转换成做板用的gerber文件,lay6文件还不能做板,放弃了。哪位大侠有空板能否转让一张两 ...

打版文件,

网友(2023-05-31):
我现在就差1602屏。程序了,慢慢改。。。

楼主(2017-03-30):
按照dxhdtv及其他几位坛友的建议,更新程序源代码,增加如下功能:
1、增加手动调谐频率步进设置,FM步进可选100/50/10KHZ,FM频率显示两位小数;AM步进可选9/10/1KHZ。
2、增加双天线设置功能,可通过板上BO1端口输出低电平或开路控制外部电路来切换使用A、B天线。
3、屏幕可以设置320×240、400×240、480×320三种分辨率,适应大多数屏幕尺寸,无需再更改程序。
4、进一步优化程序代码,减少程序空间占用,但目前mcu程序代码存储空间已基本占满,再新增功能只能更换mcu。

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当设置频率步进到FM-10KHZ或AM-1KHZ时,切换电台瞬间会有短暂的金属声,并且AM的PLL参考频率设为1KHZ时搜不到电台,只能将PLL参考频率最低设为3KHZ,不知是不是LC72131芯片问题。
2、切换电台瞬间的金属声在LC72131芯片使用7.2MHZ晶振时弱一些,因此本次程序设置使用7.2MHZ晶振(1楼的程序使用的是4.5MHZ晶振)。
3、在使用2.2寸串口屏时,会对收音造成干扰,灵敏度降低,收台有杂音,试过增加各种滤波或屏蔽效果不明显,后来换2.6寸或2.8寸串口屏都没有干扰。

希望坛友们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并不吝提供。

c51程序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实践派。
希望能带来单片机、PLL学习热潮。
今天的40分全加给你了。

谢谢加分及理解,坛友大多数都是业余人士,本人也是上班族,纯属业余爱好,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出套件。源代码及PCB都已公布,自己DIY已具备条件,并且程序都有详细注释和说明,稍懂单片机就可以使用,希望有更多的坛友加入到单片机的学习阵营中来。
近几天抽空整理一下元件参数列表和电路图等,方便坛友自己DIY时参考。另外,准备抽时间画LA1787的一体化PLL控制板,只用这个高频头就不用连那么多线了。
听了几天感觉这个高频头效果不错呢,尤其二次变频的AM效果明显比其它高频头好。

网友(2018-01-16):
看来我是看对帖子了,正想要得到这方面的帮助时,高手出现了,幸运!幸运!

楼主(2017-03-18):
引用 网友D:
建伍KT-6040收音头的操作方式方便给我一下吗?我有机没有手册。。。

我也没有KT-6040操作手册,操作方法都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网友:
高手,佩服,有时间仿制.

网友E:
大好人一个赞,一直想要弄,可惜不懂单片机,这个遥控器是通用的吗,Usart GPU等串口屏有具体型号吗

补充内容 (2017-3-19 16:02):
程序支持saa1057吗,谢了,手上有saa1057的高频头

网友:
支持高手,也做个玩玩

网友:
楼主,还缺个单片机完整线路图

网友:
用通用PLL板控制LA1787高频头, 赞一个!刚好手头有几个LA1787高频头。

网友A:
超赞!全开源,楼主做了件大好事。
关键还是平台性的,修改后,可适配不同的高频头、PLL芯片,应该也容易移植到其他单片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好人一个赞,一直想要弄,可惜不懂单片机,这个遥控器是通用的吗,Usart GPU等串口屏有具体型号吗

补充 ...

    Usart GPU串口屏在马云那里找,各种尺寸和分辨率的都有,现在软件支持320*240和400*240分辨率的,更改驱动可支持任意分辨率的。
    通用PLL板能控制大多数电调高频头,只要有本振输出,中频频率FM-10.7MHZ、AM-10710/450KHZ就可以,和使用什么收音芯片没有直接关系。
但此板用的是LC72131锁相环芯片,不能直接控制其它锁相环芯片,程序代码不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Usart GPU串口屏在马云那里找,各种尺寸和分辨率的都有,现在软件支持320*240和400*240分辨率的,更 ...

楼主给个单片机具体线路图可以洞洞板一个,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给个单片机具体线路图可以洞洞板一个,谢了·

这里有以前画的单片机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8167-1-1.html,这次更改了一些,主要是把PLL芯片的I/O口也都利用上了,功能更强。但新电路图还没时间更新。
    不建议用洞洞板,因为PLL电路对电源、布线的影响都很敏感的,我开始用洞洞板做过,干扰太大,甚至搜台都困难。1楼已提供PCB的源文件,打样电路板还是比较容易的,这样相对把握一些。

网友:
这个好玩,最好能出套件

网友:
我还是喜欢LZ的一体化的PCB这样连线太多了。能整合在一齐就好了。

网友F:
楼主,已经做板10块,那几个三极管用什么型号

网友:
1787头我也有,楼主最好出套件让大家玩玩!

网友:
出套件吧  有时间帮忙焊接发货等

网友C:
支持实践派。
希望能带来单片机、PLL学习热潮。
今天的40分全加给你了。
恨不能给你加100分啊。
楼主都把电子文档及源程序公开了,我觉得还是自己DIY才更对得起楼主的分享精神。
要求楼主出套件,似乎有点要求过高了。

网友:
谁做好的pcb 转一块

网友:
XIR在吗
请回复

网友:
做了各10片,约过三天出来板子

网友:
做好的pcb板子能转一套吗

网友G:
Usart GPU串口屏,虽然很炫,看了一下淘宝,有些小贵。最便宜的到家也得近四十块钱。

请教楼主,如果控制1602屏,电路和程序需要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art GPU串口屏,虽然很炫,看了一下淘宝,有些小贵。最便宜的到家也得近四十块钱。

请教楼主,如果控 ...

用1602电路不需要修改(最好用3线或4线通讯的1602,8线并口通讯的需要I/O口太多),但需要修改显示驱动程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1602电路不需要修改(最好用3线或4线通讯的1602,8线并口通讯的需要I/O口太多),但需要修改显示驱动程 ...

哦,感谢,你的意思是用那个RX,TX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感谢,你的意思是用那个RX,TX口。

1602或12864可以用板上的4个按键端口驱动,按键或编码器改用ADC的3个端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1602或12864可以用板上的4个按键端口驱动,按键或编码器改用ADC的3个端口

哦,直接用吗?

应该程序需要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直接用吗?

应该程序需要修改吧!

根据硬件的不同和端口位置变化,程序需要修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硬件的不同和端口位置变化,程序需要修改的

感谢你的耐心回复,

网友H:
楼主,建议重画PCB,画一套直插式元件的PCB,因为贴片元件太麻烦购买时一样几只不好买,再说大部分爱好者手中都是备的直插元件,另外这种东东玩的是情怀,直插件更能让人找到儿时的那种无线电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建议重画PCB,画一套直插式元件的PCB,因为贴片元件太麻烦购买时一样几只不好买,再说大部分爱好者手 ...

其实只是习惯问题,我原来也一直用直插元件,但用过贴片后就不想再用直插了。直插元件体积大、价格高、不易安装,还容易产生干扰,特别是高频部分。贴片原件只要买一套电阻电容册基本就够用了,保存比较方便,最主要是价格相对便宜,安装容易,一个镊子加电烙铁就可以了

网友:
   大哥,您好,您的ppl全套电路有套件么?我想入一套谢谢,我微信68668456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已经做板10块,那几个三极管用什么型号

兄弟,你作出套件出我一套吧,谢谢微信68668456

网友I:
楼主的作品不错!可以给大家分享!由于没有用过这个软件,软件的FM接收频率是从87.5MHZ开始的吗?如果是建议改成87.0MHZ开始,珠三角在87.4也有台广播的,查看全国FM频率表,87-87.4都有一些地方台在广播,
由于楼主说控制方式模仿建伍KT-6040收音头的操作方式并加以增强,建议增加在手动调谐时的步长是25khz或者10KHZ,或者调谐可以设置多种步长(100/50/25/10KHZ)方便不同的接收方式,如果单片机有还有I/O口,建议也加上可以输出电压方便切换到不同中频10.7mhz带宽滤波器功能,就是增加中频带宽切换功能,精细的调谐步长和中频带宽切换可是建伍KT-6040 远程接收收音头的核心功能啊,没有了就不是远程接收机了;如果单片机还有空间,也建议增加短波调谐接收功能,这样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作品不错!可以给大家分享!由于没有用过这个软件,软件的FM接收频率是从87.5MHZ开始的吗?如果是建 ...

接收频率FM是87.0-108.0MHZ,步进100KHZ;AM是522-1710KHZ,步进9KHZ,应该可以加入步长设置功能,但不知道怎么控制中频带宽切换,控制原理是什么,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频率FM是87.0-108.0MHZ,步进100KHZ;AM是522-1710KHZ,步进9KHZ,应该可以加入步长设置功能,但不知 ...

赐教不敢当!原理大概就是用多个(10.7MHZ/450KHZ)滤波器的串联来提高选择性(就是减少中频带宽,滤波器也可以使用不同带宽型号的),使邻频干扰消失或者减少,例如FM93.2MHZ旁边有一个93.3MHZ的强台在干扰,如果你要收听93.2MHZ的台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否则就要忍受干扰或者收听不了!不同带宽的10.7MHZ滤波器 现在举几例几款常用在远程接收的型号,都是村田的型号:

SFE10.7MS3(-3db 180KHZ一般车机频头里面就是3个或者2个这型号的,个别老机器用SFE10.7SA或者TDK牌子的一样是180KHZ带宽)
SFT10.7MS3(180KHZ 比SFE系列提供更优越的阻带衰减性能)
SFE10.7MJA(150KHZ)
SFE10.7MHY(110KHZ)
SFE10.7MT(80KHZ)
SFE10.7MV(50KHZ)

网友:
贴一些资料供参考:

网友:
KT-6040的10.7MHZ中频带宽切换电压(根据您提供的原理图标出):
有3种带宽选择状态:
宽:两个SFE10.7MHY 110 KHz滤波器。
正常:四个SFE10.7MHY 110 KHz滤波器。
窄:四个SFE10.7MT 80 KHz滤波器+两个SFE10.7MHY 110 KHz滤波器。

宽:FL1(110)+ FL2(110)。
正常:FL1(110)+ FL2(110)+ FL3(110)+ FL4(110)。
窄:FL5(80)+ FL6(80)+ FL7(80)+ FL8(80)+ FL3(110)+ FL4(110)。
有一些帖子和文章可以提供给您参考:
KT-6040面板接收的一些功能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9646-1-1.html
外国网站的关于KT-6040一些功能介绍:http://home.iprimus.com.au/toddemslie/premium-dx-equipment.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已经做板10块,那几个三极管用什么型号

PNP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收频率FM是87.0-108.0MHZ,步进100KHZ;AM是522-1710KHZ,步进9KHZ,应该可以加入步长设置功能,但不知 ...

另外也建议AM的调谐步长也可以设置为9KHZ/1KHZ的最好,1KHZ精细调谐适合远程接收或者接收其它国家的AM信号!如果单片机还有I/O口也建议增加天线输入选择功能(其实也是一个切换的电压),可以设置为ANT1或者ANT2接收或者根据信号的情况自动切换到信号好的天线上(类似双天线的车机接收功能,但高级收音头都基本具备这个功能的,唯独KT-6040没有这个功能可惜了),现在电台发射信号情况非常复杂不像80-90年代FM基本都是水平极化发射,现在也有很多是垂直发射的信号,这样可以用两副鞭状天线或者八木天线接收,一个水平放置一个垂直放置,这样接收的效果就非常好了!这样软件再升级一下这些功能就可以适应范围更广,也可以用来制作单独高频头的收音头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也建议AM的调谐步长也可以设置为9KHZ/1KHZ的最好,1KHZ精细调谐适合远程接收或者接收其它国家的AM ...

感谢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原理基本明白了,不管是切换宽窄带还是双天线,其实单片机只要能给出控制信号电压就可以了。只可惜这样的高频头和收音板太难找了。

网友F:
楼主,板子的元件有明细吗,板子做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这么详细的资料,原理基本明白了,不管是切换宽窄带还是双天线,其实单片机只要能给出控制信号电 ...

是的接收切换电压的问题,现在你的频头输入端加开关二极管或者继电器就是双天线接收啦,这个最容易;滤波器是在车机频头狭小的空间加几组是有点麻烦和复杂,但制作分立件的收音头(或者用普通收音头大主板改造就不是很麻烦了);这些功能在软件里面可以设置(高级设置里面),普通人不想用就用常用调谐功能就可以了,爱好者想用就可以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板子的元件有明细吗,板子做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参数

这是PCB的元件规格明细表

网友F:
楼主你好,显示屏用480*320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显示屏用480*320的可以吗

可以,但现在程序里设置分辨率是320*240或400*240,右下部显示会有空白,可根据分辨率不同改一下程序里的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按照dxhdtv及其他几位坛友的建议,更新程序源代码,增加如下功能:
1、增加手动调谐频率步进设置,FM步进 ...

赞~~~~~有套件出吗 焊不焊的都可以,在家带娃实在没有多余精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赞~~~~~有套件出吗 焊不焊的都可以,在家带娃实在没有多余精力了

上班比较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出套件;源代码及PCB都已公布,自己DIY已具备条件,不明白或需要交流的问题可以跟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班比较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出套件;源代码及PCB都已公布,自己DIY已具备条件,不明白或需要交流的问题可 ...

先收藏了 等娃去幼儿园了再玩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和开源共享的奉献精神!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F:
楼主你好,这个高频头能不能用,有的脚定义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这个高频头能不能用,有的脚定义搞不清楚

可以用PLL板控制,但不能直接用在这个高频头的PCB上,脚位不对

网友:
支持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楼主 我有好多车机换下来的高频头基本都是搜台不停或者频率失调或者虚焊问题是虚焊和频率失调都没问题的情况下还是搜台不停调节电压也正常我就没有办法了应该从哪里查找故障啊  中波基本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K:
电路板做了10块,连高频头的,谁要成本价,自己用不了,浪费。需要的留言

网友:
没有技术,成品要一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路板做了10块,连高频头的,谁要成本价,自己用不了,浪费。需要的留言

我来一套玩玩

网友:
我要一套PCB,请sdk13555317075发站内消息告知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路板做了10块,连高频头的,谁要成本价,自己用不了,浪费。需要的留言

我要一套PCB,请sdk13555317075发站内消息告知详细,谢谢。

网友:
远程接收时,通频带的切换很有必要。

网友(2017-04-18):
有遥控器功能吗

楼主:
有遥控功能

网友:
楼主,高频头板的元件明细有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lc72131的头文件和C文件,以后碰到此IC的编程,少了好多麻烦。

网友L:
引用 楼主:
按照dxhdtv及其他几位坛友的建议,更新程序源代码,增加如下功能:
1、增加手动调谐频率步进设置,FM步进 ...

楼主,最好再增加25KHz的步进,方便以后加改接收航空频段。

另外,有没有完整的电路原理图?你共享的PCB,我不会用,也没有安装这种软件,我只会使用Protel99se,想重新画成一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最好再增加25KHz的步进,方便以后加改接收航空频段。

FM波段25KHZ步进应该能增加,但要完全显示频率需要3位小数了,不习惯,所以只能四舍五入显示2位小数;完整的原理图还没时间画,但各部分原理图之前的帖子 有;PCB文件是用坛里最火的PCB设计软件Sprint  Layout 6.0画的,绿色软件,有教程,简单好用,可输出光绘格式文件直接打板

网友M:
引用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收听,感觉LA1787高频头的灵敏度和收听效果都不错,功能也很强,尤其AM波段,使用环形天线能收 ...

非常漂亮!请问楼主软件和51楼有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漂亮!请问楼主软件和51楼有更新吗?

这个软件是和一体板配套的,和51楼的不通用,但功能基本一样,更新增加了换台静音延时功能,切换电台时无杂音,过渡更自然

网友M(2017-05-25):
制作成功,请移步围观: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2272-1-1.html。在此感谢楼主的分享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路板做了10块,连高频头的,谁要成本价,自己用不了,浪费。需要的留言

还 有套件没?

网友:
还有,想要联系我

网友:
不知咋回事现在不能单独发信息了!

网友:
手机版也不能联系

网友N:
引用 楼主:
按照dxhdtv及其他几位坛友的建议,更新程序源代码,增加如下功能:
1、增加手动调谐频率步进设置,FM步进 ...

”1、当设置频率步进到FM-10KHZ或AM-1KHZ时,切换电台瞬间会有短暂的金属声,并且AM的PLL参考频率设为1KHZ时搜不到电台,只能将PLL参考频率最低设为3KHZ,不知是不是LC72131芯片问题。“
参考频率设置得很低的时候是有这种问题的。我最近玩MB1504,做了步进1KHZ,把参考频率设低了,切换频率时就有这种声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跟环路也有关系? 我都只是拿别人的软件东拼西凑的。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的分享精神值得称道 ,多谢!!

网友:
你好,我也想要一套!!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要一套成品

没有成品,只有套件,想要的,联系还有几套,微信和电话:15004557956

网友:
引用 网友N:
”1、当设置频率步进到FM-10KHZ或AM-1KHZ时,切换电台瞬间会有短暂的金属声,并且AM的PLL参考频率设为1 ...

能分享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是和一体板配套的,和51楼的不通用,但功能基本一样,更新增加了换台静音延时功能,切换电台时无 ...

楼主:您好!您有一体化的空板吗,有的话能分我一块吗,打扰,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制作成功,请移步围观: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2272-1-1.html。在此感谢楼主的分享和帮助!

焊板时间短,调试费时太长。经过楼主技术支持下完成!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2017-07-01):
非常感谢老师分享代码,收藏了 有空也试试,手上有几个这样的高频头。。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我有几点小建议:
1. 在FM和AM天线输入端对地分别并联一只玻璃放电管(例如DSP-201M)防止静电打坏输入电路。
2. 在L、R音频输出隔直电容处各串联一只1K的电阻,防止静电打坏输出电路。
3. 1楼电路图中L、R输出端0.022uF对地电容适用于美国的75us预加重,国内广播标准采用50us预加重,在国内使用时应该用0.015uF。否则高音衰减太多。楼主68楼的元件表里的数值是对的。

网友:
有套件出吗,想要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成品,只有套件,想要的,联系还有几套,微信和电话:15004557956

请教,还有套件没,想要一套套件,谢谢。

网友:
嗯,还有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了。谢谢。一直想自己做FM收音头玩,无奈没那个水平。

网友O(2017-08-14):
引用 网友K:
没有成品,只有套件,想要的,联系还有几套,微信和电话:15004557956

还有套件吗?我也想来一套!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还有套件吗?我也想来一套!

套件还有,没有一体化板子,只有两块板子,一体化板子有元件,就是没有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套件还有,没有一体化板子,只有两块板子,一体化板子有元件,就是没有电路板

两块板子的套件都包括什么?有没有高频头飞梭显示屏?多少钱一套?

网友P:
请问楼主:这个PLL板可否用来控制自制的高頻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楼主:这个PLL板可否用来控制自制的高頻头?谢谢

只要VT电压合适并且有本振输出就可以控制。
如果要实现自动搜索还需要有中频计数或停台输出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VT电压合适并且有本振输出就可以控制。
如果要实现自动搜索还需要有中频计数或停台输出引脚

请问中頻计数用什么方法或电路实现?停台可否用调谐指示电压实现?我的高中頻电路都计划用分离元件,不用集成电路,捣鼓着玩。谢谢!

网友:
DIY时遇到问题了,刷2.0版,屏幕卡在下图的画面,左上角显示一个字母“R”
刷2.1版,屏幕卡在下图的画面,左上角显示一个字母先是R然后变成K
刷一体化的程序是死机
DIY所用的板子

求DIY过的大侠支招

网友:
@sdk13555317075,有套件吗,请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