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LUKE316钳表元件

楼主(2017-03-18):
FLUKE316的钳表,内部有2个元件被碰掉了,随便焊了两个电阻后测量不准。请有这个表的兄弟帮忙看一下这两个元件的参数。
就是图中红圈内的元件。谢谢。
就在电池盒旁边。

fluke316

fluke316

网友A:
真是个人才!不知道什么元件的情况下随便焊个电阻上去,简直厉害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个人才!不知道什么元件的情况下随便焊个电阻上去,简直厉害的不得了

这种封装的无非就是电阻,电容,电感这类的。焊个电阻上去也不会烧东西。
本来电流档是溢出,加上电阻后就不溢出了,就是测量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封装的无非就是电阻,电容,电感这类的。焊个电阻上去也不会烧东西。
本来电流档是溢出,加上电 ...

加个可调电位器慢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可调电位器慢慢调整。

关键是如果它不是电阻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