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交流电直接驱动的LED光源没?简称AC LED

楼主(2017-03-19):
据资料显示,最先是韩国出现了交流直接驱动的LED灯芯片,接着台湾也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以上网友没有弄明白交流直接点亮LED灯珠的本质意,所谓220V交流电直接驱动的应当和白炽灯泡一样,内部 ...

LED,就是发光二极管,必然是单向导电,用交流电,要么是只用半个周波,或者是二个正反向并联,或者用桥式整流,当然也可以在LED的芯片上做一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基于二极管的特性,限流还是要的。现在有一种所谓LED灯丝的灯,已经很便宜了,是把很多个LED串联排列成一长条,象根灯丝,我没拆开来看,但从测量特性来看,还是有电容和整流桥。

佛山照明的灯丝型LED球泡220V2W

佛山照明的灯丝型LED球泡220V2W

半波

半波

网友:
附图是小电流时的发光状态,可以看出一个个的芯片,估计芯片是排列在瓷条上的,另一条是背面,所以看不到芯片。

网友:
  目前市场尚未见到交流电直接驱动的LED光源商品,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商品出售的。

网友:
十几年前见到过一种贴片式led指示灯,使用时不分正负极,交流供电也可亮。好像是两个芯片反向并联在一起封装的。

网友A:
淘宝上有直接接220V电的LED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直接接220V电的LED灯珠.

淘宝上的是把驱动电路做在玻壳里了。我说的韩国和台湾的不需要驱动电路的LED灯珠组成的直接用交流点亮的。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网友:
交流电本身就可以点亮LDE,用直流只是相对比较稳定罢了!《个人见解

楼主:
估计以上网友没有弄明白交流直接点亮LED灯珠的本质意,所谓220V交流电直接驱动的应当和白炽灯泡一样,内部没有任何恒流源或者电容(电阻)限流的元件组成的。最多仅有很小的电阻串联其中,而不是像插排那样串联大电阻的微小功率的指示灯,应当是照明用的中等甚至大功率的才算。
目前这技术还没出现在国内市场上,应当是个很好的时机。当然本人现在还不想公开这个。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就是还有频闪的问题 要是能有长余辉的就好了

网友:
LED定义发光二极管,需要直流驱动。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用交流同样可以点亮,主要是电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发光二极管具有普通二极管的特性,自身就是整流管,运用桥式整流就可很好解决电源利用率的问题。
这就需要多个二极管组合。

另,交流电电压,有高有低,还是需要限流(或稳压),LED一般耐压不是很高,遇到高压时需要多个串联。以前把LED称为冷光源,那是小功率时,作为照明功率大时发热不可忽视。

网友:
我想问的是,直接上交流,频闪正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