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换LED灯珠

楼主(2017-03-19):
一个60WLED灯坏了经过检查一个检查是一个灯珠烧掉了,因整个都是串联的电路,一个灯珠烧就会使整个灯都不亮了,于是我决定从一个旧灯上折一个灯珠换上就可能解决问题,可是它却非常牢固地粘贴在电板上我试探着用电烙铁用小刀使尽了浑身解数,直到灯珠都被成粹块为止都要没有折下一个好的灯珠来,那老师可有良策请告诉一声,非常感谢。

网友:
LED灯珠种类很多,不知是什么样的?每颗多少瓦。看别人换过,铝基板要加热。
LED一般都采取限流(或叫恒流),灯珠大多是多颗串联的,不讲究完美的话,直接用铜线短接坏的灯珠就行了。

网友:
我曾经用挖补的方法换灯珠。具体方法是用工具把好的灯珠裁下来,然后用烙铁焊接到原位置即可。

网友:
热风枪。好弄一些,基板散热快。

网友:
酒精灯烤背面,或者用PPR热熔器加热背面,热风枪吹的话得小心点,最好用恒温加热台

网友:
简易方法,倒放熨斗固定好,灯板放在上面加热。

网友:
更换这个是挺烦的,热风枪主要容易吹坏,最关键的是不容易焊接,背面的散热点不容易焊,,,

网友:
   LED灯珠有衬底的,也就是在LED的背面有个大的焊点,一般用热风枪从背面吹下来,但是最好还是拿新的灯珠去换,换的时候背面用导热硅脂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会试一下的

网友:
在没有适合工具情况下,把烧坏灯珠弄碎不要伤到铝基板,用烙铁清理好铝基板。然后把要拆件旧铝基板,放到液化气灶烧,用镊子拨动灯珠,待焊锡熔化灯珠能动时,迅速用镊子将灯珠拿下,然后焊到损坏灯珠的铝基板上。

网友:
没专用工具就挖补,好主意!

网友:
背面放在烫衣服的烫斗,加热

网友:
控制器是自适应功率的话,可以直接短接坏的灯,一样可以用

网友:
直接打火机烧基板

网友:
灯珠多只有一个坏了的话,把原来的弄掉接个二极管或者直接短接都可以的。

网友:
问题不大 ,可以单独替换掉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坏的灯珠直接短接就行了,因为电源是恒流的,所以一般一个灯板短接上两三个灯珠没问题的,

网友:
贴片的应该打了红胶。先给两边加点锡,然后烙铁快速轮流加热,小一字螺丝刀从中间用力翘

网友:
烙铁慢慢烫也可以啊

楼主:
不行啊灯珠不耐高温用烙铁慢慢地烫下来灯珠就报销了。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用烙铁卡在一个散热器上加热散热平台,再把灯板放在散热平台上加温,一会就可把灯珠取下。也可以用熔水管的热熔机加温,把灯板放上去,一会就可以取下灯珠

网友:
先预热电路板,再用风枪吹,这种灯珠不耐高温,适当温度用小镊子一拨动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