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单端常规接法与三极管接法之简单比较

楼主(2017-03-20):
前段时间在本坛友情交换区购得一铝合金的小壳子,用料、做工都不错,一时手痒,做了这么台6P1的小单端,电牛和输出牛是用的潍坊一家厂子生产的套牛,具体厂名就不说了,一个是避免广告嫌疑,再一个也别影响了人家的生意,价格倒是不贵,效果嘛我只有呵呵了,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一开始是用的常规接法,声音比6N1单端、6N7P单端差得多,特别是音乐的细节不好,显得浑浊,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电源变压器连续开机两小时就热得烫手,铁芯表面温度用测温枪检测接近60度,放不住手,在铁芯上捆绑了一个CPU的铝制散热器,接触面加了导热硅脂,依然是很热,超过55度,遂决定改变接法,降低高压电流,改完之后,没想到声音好了很多,盲听的时候与6N1单端、6N7P单端(乐潘输出牛)几乎分别不出来,也算是个意外之喜。下面把这次的制作和简单的数据比较发上来供初学者参考。

套牛及铝合金壳子

两只非系列的滤波电解电容,以前从报废的仪器上拆的,不是很常见。

安装过程,文字从略。

顶视

正面

常规接法整机功耗

三极管接法整机功耗

常规接法电路图及实测电压

三极管接法电路图及电压

总结:三极管接法高压电流还不到60毫安,整机功率要比常规接法小很多,音质也要好得多,对输出变压器要求低,缺陷是输出功率每声道只有一瓦多一点,比常规接法小很多,在书房等小场合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论坛里看到有朋友用五灯机的电源牛做6P1的双声道单端,而且电牛连续工作不是很热,估计也是用的三极管接法,分析原因,一个是灯丝绕组相对收音机功率下降了,而且整机功耗也未超过40W的额定值,虽然高压电流超了,但是考虑当时的设计裕量,发热轻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接法输出阻抗是不是也降低了?原来的输出变压器还合适么?

三极管接法对于输出变压器的阻抗要求非常不严格,可以在功率管内阻2-3倍选择

楼主:
补充:三极管接法因为感觉效果已经不错了,反馈电阻就没再接上。

网友:
我的那6P1单端电源牛也如楼主所说,两小时后热不可耐,我的做法,直接关掉不听。自然冷却。

网友:
我的6P1电牛用的是711牛(双声),开整天都没亊,三伏天能摸30秒以上(60C左右)无味,一点问题都没得,55度算正常。

网友B:
楼主:三极管接法如再加一级低放是否能提高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三极管接法如再加一级低放是否能提高输出功率?

6P1三极管接法已经是低放了,再加一级低放是何意思呢?是不是要用这个三极管接法的6P1做低放推动用,末级用FU7之类的更大功率管?那样功率肯定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6P1三极管接法已经是低放了,再加一级低放是何意思呢?是不是要用这个三极管接法的6P1做低放推动用,末级 ...

是我没说清楚,是在6N2前面加一级,就像红灯711那样有两级低放,6P1应该算是“功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没说清楚,是在6N2前面加一级,就像红灯711那样有两级低放,6P1应该算是“功放”了吧。

在前面再加一级放大会增加整机的增益,可以放大更微弱的信号,对输出功率的提高没有任何作用。强信号输入而且整机增益过大反而会造成削顶失真,也就是说过激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前面再加一级放大会增加整机的增益,可以放大更微弱的信号,对输出功率的提高没有任何作用。强信号输入 ...

谢谢!明白啦。

网友:
6P1,6P3P三极接法功率损失较大,6P1不到1W,6P3P只有1.3W。6P14三极接法输出功率1.9W。

网友C:
那家的输出变压器,只能修收音机用。不适合高保真。

网友D:
说真  电牛 输出到位了    6P1你想说不好都难, 电牛不好 导致的不良  千万不要怪罪到6P1身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没说清楚,是在6N2前面加一级,就像红灯711那样有两级低放,6P1应该算是“功放”了吧。

红灯711用6N2做两级低放是为了补偿其衰减式高低音调节电路带来的增益损失。

网友:
工艺挺好,也验证了6P1的两种接法的不同性能。束射管三极接法是舍弃长就其短,将就材料而已。

网友:
从低式真的角度用6P1,并管三级管接法,用4只。甲类推挽。推动也不难。比AB类高压电压波动小。并管是提高阻尼特性。

楼主:
电子管内不用的电极要么接地要么接电源,空置的话,积聚电子过多是否会造成阻塞?这个还真可以做个试验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没说清楚,是在6N2前面加一级,就像红灯711那样有两级低放,6P1应该算是“功放”了吧。

总的电流下来了,再加一级低放就超过了动态范围,大音量必失真。

网友E:
多极管三极接法所需推动电压比标准接法高一些,比如6L6G,三极接法激励电压14.1V,标准接法9.9V;6BQ5(EL84)三极接法激励电压6.7V,标准接法3.5V。只要适当减小负反馈即可满足,不必加一级放大。

网友A:
各位前辈高人,输出变压器问题请教。

引用 网友E:
多极管三极接法所需推动电压比标准接法高一些,比如6L6G,三极接法激励电压14.1V,标准接法9.9V;6BQ5(EL8 ...

三极管接法输出阻抗是不是也降低了?原来的输出变压器还合适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家的输出变压器,只能修收音机用。不适合高保真。

赞同!
我本人是看到海版那个6P6P超线性接法那个帖子后买的这家输出牛,比乐潘便宜些,指标听感就。。。。。。。。。。

网友:
6P1三极管接法,输出功率确实太小了,实际应用应该提高供电电压,尽可能用尽屏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真  电牛 输出到位了    6P1你想说不好都难, 电牛不好 导致的不良  千万不要怪罪到6P1身上啊

支持!
6P1做好了相当好听!

网友G:
6P1必须用标准接法,再狗屎也能输出2W以上。根据电源变压器余量有限,上图应作如下修改:1,灯丝一端接地,整个机壳为地,取消泄放电阻(包括22K及并联电容);2,把91K改为100~160K;3,把6P1阴极电阻改为470欧(2~3W),把原并电容移到6N2阴极上,取消18K电阻;3,把27K改为5.1K左右,把6P1的2,9脚接至它的右边,保证帘栅极电压在265V左右;4,把4欧输出端接8欧喇叭。这样改变压器发热要小很多,输出也大,失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6P1必须用标准接法,再狗屎也能输出2W以上。根据电源变压器余量有限,上图应作如下修改:1,灯丝一端接地, ...

多谢。
这样修改,想知道每声道的高压电流大约会是多少?改为三极管接法后电源牛依然是比较热,如果可以既降低了高压电流又提高输出功率那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样修改,想知道每声道的高压电流大约会是多少?改为三极管接法后电源牛依然是比较热,如果可以 ...

屏流30mA,帘栅流大约2mA,总共约32毫安,6N2约0.7毫安,这样全机电流不超过66毫安(左右声道)可以用一只6Z4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样修改,想知道每声道的高压电流大约会是多少?改为三极管接法后电源牛依然是比较热,如果可以 ...

电源变压器质量太差,还是更换为好,灯丝的一端可以直接接到6p1阴极上,不必在电源搞分压电阻,效果好于直接接地,过去也经常用,你的这个电路没有多大问题,负反馈还是要的,可以用得浅一点,18K改成40K试试,增益可以加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接法输出阻抗是不是也降低了?原来的输出变压器还合适么?

多极管与三极管负载电阻的取值方法不同,6P1三极接法仍然可以使用5K输出变压器。

网友:
我又上了一课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同!
我本人是看到海版那个6P6P超线性接法那个帖子后买的这家输出牛,比乐潘便宜些,指标听感就。。。 ...

您说的是潍坊江海变压器厂吗?输出多少钱买的?

网友H:
兄说的是江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说的是江海吧?

是不是叫江海我不记得了
跟楼主一楼图中那种,我买的带超线性抽头。
用打印的贴纸标识绕组是显著标志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楼主这帖好!

网友:
6Pl三极管接法输出才1W左右,小了点,不如用6P14三极管接法,输出可2W左右。

网友:
换掉电源变压器的铁芯(用0.35的),电源变压器就不热了。没办法,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用6p15吧
电牛不会再发高热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多极管与三极管负载电阻的取值方法不同,6P1三极接法仍然可以使用5K输出变压器。

6P1能用超线性接法么?

网友A:
还有一点不明白,按这套变压器的说明,电源变压器是85W,高压额定电流是150mA,应该富富有余啊,怎么会热的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不明白,按这套变压器的说明,电源变压器是85W,高压额定电流是150mA,应该富富有余啊,怎么会热的 ...

当然是牛的质量不好了,铁芯、线包用料都缩水。。。
也可能是厂家的标准不同,认为电牛只要在额定功率下能连续工作就算合格。
但是作为自己做胆放,通常来说我们希望在连续工作情况下(至少开机两小时),电牛表面温度要能放住了手,这个温度通常不超过50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6P1能用超线性接法么?

6P1可以用超线性接法,由于其三极接法损失功率较大,因此输出变压器超线性抽头在22.5%位置(从B+算,6V6GT、6AQ5同),而不能采用43%。

网友A:
引用 网友E:
6P1可以用超线性接法,由于其三极接法损失功率较大,因此输出变压器超线性抽头在22.5%位置(从B+算,6V6G ...

这个接法和标准接法比性能有提高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法和标准接法比性能有提高么?

超线性接法《胆艺轩》论坛有人戏称为不三不四接法,标准接法电子管内阻高,阻尼系数小,三极接法内阻低,阻尼系数大。超线性的特点是帘栅极接在B+与屏极之间,随帘栅极抽头位置不断提高,其特性从标准接法到三极接法之间变化,由于三极接法对输出功率有损失,因此一般抽头位置选择在功率降低10%左右。其缺点是对输出变压器质量要求较高,绝不是抽个头那么简单。

网友E:
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与匝数/V都和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有关,电源变压器发热包括铜损与铁损,完全不发热是不可能的,根据国家电机E级绝缘标准,其最高允许温升达70°C,即使减半,在室温25°C时,也可以达到60°C。工作一定时间后发生与散出热量达到平衡,温度不再继续上升,可以大胆使用。如果不计成本可以取足够的富余量,现在市电电压普遍偏高,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初级可以增加240V抽头。

网友I:
6P1,6P6P,三极接法声音非常好,标准接法没法比,贴个30年前的笔记,取自童诗白“电子线路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超线性接法《胆艺轩》论坛有人戏称为不三不四接法,标准接法电子管内阻高,阻尼系数小,三极接法内阻低, ...

改变接法是不是其他外围电路参数也要调整?看有的机器有一个转换开关,可以在三极,五极和超线性之间转换,那么这种不改变其他元件参数只改变接法的做法有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6P1,6P6P,三极接法声音非常好,标准接法没法比,贴个30年前的笔记,取自童诗白“电子线路设计”

多谢,资料收藏了。

网友:
6P6P,6P1三极接法都做过,特别是推挽的,3.1瓦输出(应该是甲类状态)最大失真只有0.5,不需要加反馈,声音很好,与6P14(T)PP比也是各具风味。6P3P三极接法单端声音特别透明,功率就太小了点,不划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改变接法是不是其他外围电路参数也要调整?看有的机器有一个转换开关,可以在三极,五极和超线性之间转换 ...

常见的在三极和超线性状态之间转换。严格地说除了帘栅极接法以外,负载阻抗,阴极电阻都要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常见的在三极和超线性状态之间转换。严格地说除了帘栅极接法以外,负载阻抗,阴极电阻都要改变。

那这种一个开关改变接法的设计并不严谨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这种一个开关改变接法的设计并不严谨是吧?

只要能卖钱,JS才不管那些了。

网友:
标准接法输出1.1W,失真也是很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要能卖钱,JS才不管那些了。

请教一下白版,我的6P1功放,变压器初级5K,阴极电阻267欧,高压210V,阴极电压9.3V,是不是偏离了正常工作点啊?有必要把B+提高到250V么?另外,如果维持在210V,那么哪个性能受影响?

网友:
本人手头资料6V6GT三级接法单端参数,与50#数据有区别,供参考:
屏 压   栅极偏压  阴极电阻     屏流     μ      内阻     互导     负载阻抗   失真   输出功率
250V     -15V      400欧姆   37.5mA  9.6    2.4K   4mA/V     3.5k        5%      1W
300V     -20V      513欧姆     39mA   9.6    2.4K   4mA/V     4.8k        5%     1.65W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白版,我的6P1功放,变压器初级5K,阴极电阻267欧,高压210V,阴极电压9.3V,是不是偏离了正常 ...

屏压低,输出功率小一些,收音机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压低,输出功率小一些,收音机常见。

失真,输出阻抗有区别么?

网友(2017-05-11):
看完,真的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牛的质量不好了,铁芯、线包用料都缩水。。。
也可能是厂家的标准不同,认为电牛只要在额定功率下 ...

除了你说的这些
还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把电牛的电流密度取的很大!

我买的一个xx真的电牛:
6.3V2A用的是0.8mm的线
算下来是4A/mm2
像这样的能不发热都难啊

网上有的JS更甚:
居然取到了4.5~5A!!!

网上有很多定做变压器的
但是当听说要用我给的数据饶制
统统都拒绝了我!
为什么呢?
嘿嘿。。。。。。。。。大家自己去想吧

网友:
真的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这帖子看晚点啊,我也买了一套这个变压器,用2小时左右已经很难放手上去了,一股强烈的漆味.....卖家说这个温度正常...无语。以前在论坛“一起牛”老师那定做的一套就只有微温,可惜现在联系不到“吕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栅极当作阳极玩儿了一回?
空接2,9脚试试?

今天实验了,幕栅空著,声音变小很多。

网友:
告诉你与大家一点经验:

1。定做电牛时一定要选择有相当信誉的商家,
有的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居然取值4A/mm2电流密度!

2。原边按240V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极管三极接法所需推动电压比标准接法高一些,比如6L6G,三极接法激励电压14.1V,标准接法9.9V;6BQ5(EL8 ...

白版主,您说用6N15推挽,做个1W左右的小功放,现实吗?应该质疑什么问题?采用哪一类电路你较好?

网友K:
是不是试验一下,灯丝绕组也许是变压器发热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试验一下,灯丝绕组也许是变压器发热的主要原因

电源变压器发热严重主要是铜损和铁损过大所致,铁损即是所说的涡流损耗,主要取决于铁芯的质量和磁通量,这方面暂且不说了,只分析铜损带来的发热,铜损即是绕组电流在绕组直流电阻上产生的损耗以热量的形式释放出来,灯丝绕组匝数少、线径粗,直流电阻只有零点零几欧到零点几欧,灯丝总电流不到2A,发热功率也就是不到一瓦,成为变压器发热的主要原因可能性极小,除非是灯丝绕组用线太细,致使直流电阻过大,那样的话,灯丝绕组本身压降也大,测量一下灯丝绕组的开路电压和带载电压即可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发热严重主要是铜损和铁损过大所致,铁损即是所说的涡流损耗,主要取决于铁芯的 ...

没有这么简单,还要区别对待,为啥普通功放的变压器发烧就没那么厉害,理论上说来有的胆机电源变压器功率也足够大,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发热量,可以分绕组断开试试啊。

网友:
电路图的标准接法有点缺陷G2比A还要高好听才叫怪呢没有试试超线性吗会叫你有更多的惊喜!!!

网友(2017-06-13):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与匝数/V都和硅钢片最大磁通密度有关,电源变压器发热包括铜损与铁损,完全不发热是 ...

家里电压总是235-242V,跟电业局反应过好多次了也不见改变,害得我缠绕变压器总是要留一个240V抽头,成品220v变压器都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