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努力的结果

楼主(2017-03-20):
星期天天线支架和电池盒配件都到了,重新整理,不再用3DG6,管子换成3AG1B,要把电池盒,二极管和电解电容掉个方向,以前那个旧双联回调声音大小不一,估计是接触不良了,换了个新的没有问题,天线线圈用了成品线圈,比较整齐,最后挑战难度,自己做了个再生线圈,经过细心调试,响了,高频变压器时间久了都不知道哪边是初级,只好装了两遍,最后确认刚开始装反了,反过来装声音要大一点。

接收性能不如比上次做的中生代7642,声音还是比较小,不过估计也到头了,再生一高或者电流再往上调就自激了

网友A:
手艺不错!挺规矩,是哪个线路图制作的?这个电池是否与5号电池外形一样的?

网友:
请楼主展示电路图看看。

网友:
请上电路图!

网友:
标准的单管再生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挺规矩,是哪个线路图制作的?这个电池是否与5号电池外形一样的?

是14500锂电池,

楼主:
68-1标准模式,用了一个线圈和一个微调电容做再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68-1标准模式,用了一个线圈和一个微调电容做再生。

68-1要用高电压6-9v效果好,声音轻可能与电源电压低有关。天线线圈左右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做的真好,板子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好,板子自己做的?

以前打的板子

网友:
14500电池的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