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随身听按play键有时不启动

楼主(2017-03-20):
请问大侠,我有一台松下随身听按play键有时不启动,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什么高级的随身听还需要启动?是不是按下放音键后不走带,无声音出来,这种情况可以检查与按键连锁的电源开关,两个小铜片的接触不好,掰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高级的随身听还需要启动?是不是按下放音键后不走带,无声音出来,这种情况可以检查与按键连锁的电源 ...

这个随身听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个小铜片开关,应该是电控的。

楼主:
是好的,有时正常播放

网友:
按键是轻触的,还是机械的?

网友:
触点氧化了吧

楼主:
轻触的,怎么检查是否氧化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轻触的,怎么检查是否氧化了啊!?

不会弄得最好不要动否则弄坏了,检查开关是否好是基本修理方式。

楼主:
好了,是电路板上正反转拨档开关氧化了,用酒精清洗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