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普777的音色问题

楼主(2017-03-20):
大家好  我有几台夏普777 今日作一次比较  发现其中一台音色纯真  高音清晰声场开阔  比其他2台稍好  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他2台再怎么调都不能有这台高音清晰 .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有这个经历吗  有知道的给我回答一下.   是音调问题  还是功放问题 还是产地问题  谢谢

这台最好

这台最好

机标

机标

楼主:
还有只台在整理

网友:
看照片  喇叭都不一样。肯定没有可比性了。喇叭是决定音色的最关键一环。

网友:
的确,音箱是扩音系统最关键的

楼主:
可能是    现在功放输出1000UF电容换了  低音音色怎么感觉浑厚了

网友:
你确定你磁头角度都校正过,都一样?

网友:
是收音机吗?

楼主:
音质好不好  收音机就可以看出来   噪声很清晰的 明亮

网友:
把把两台机的  喇叭更换过来比较下,就知道原因了吧!

网友A:
老大爷了加上离散性大调整比较累,就差一小口气调起来要你的小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爷了加上离散性大调整比较累,就差一小口气调起来要你的小命

是的  不好调 没有仪器 要小命的

楼主:
我的这2台音色不好 可能和音调和功放有关系   那一台好的 开关打在信号输入档  高音提到底  都濨濨的 感觉高频太好

网友B:
同一型号的机子,如果电路相同均衡电路相同,所用高音低音喇叭也相同,音质音色应该也是相同的。检测这样同型号机器,如果具备有音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将机子的均衡电位器放在相同位置,就可以测试其电路的频率响应了。音频信号源接到输入端,设置几个不同的高中低音频信号,并控制在相同的幅度,示波器测试功放接喇叭的输出端,既可以得到不同音频的输出幅度,凭此就可以得到电路的频率响应。看看各机是不是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型号的机子,如果电路相同均衡电路相同,所用高音低音喇叭也相同,音质音色应该也是相同的。检测这样同 ...

你说的这个条件 我不能达到  不过现在用外接信号  音色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FM收音机音色就差多了  .这台正常机器收台正确  没有串台现象 没有色染 高低音清晰  明亮 每个台要么收不到  要么收到  那一台不行  FM噪声发闷  不清晰  对比一下 差的少收5.6个台.不知道是收音头问题  中周内附电容已换. 还是不行 .调磁心总是不满意  .不会是波段开关问题吧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良策  ..谢谢

这台音色最好 中间2个喇叭已换夏普700喇叭 音色比原装的弹跳力要好

这台音色最好  中间2个喇叭已换夏普700喇叭 音色比原装的弹跳力要好

这台成色还新点 大磁 钢 但是收音FM不行

这台成色还新点  大磁 钢 但是收音FM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条件 我不能达到  不过现在用外接信号  音色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FM收音机音色就差多了  .这 ...

如果怀疑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可以使用万用表最低电阻档对波段开关逐档检测,这样很容易发现问题;如果调频中周调不好应该更换电容继续调整直到满意。

楼主:
我的技术可能达不到  尽管我以前搞过修理电器..可是真的好难   谢谢中波  短段  都还是可以的
那个正常的机器FM真是一动一个台  这个不行  刚才还发现FM频率飘了106.6都没有 收不到

网友(2017-06-01):
大三七也是我的最爱,手上两台,一台在整,品相差,另一台右声道没声.打理这机器得花好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