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光t12烙铁头的使用经验 老烧必进

楼主(2017-03-20):
讨论一下,看下图,一个烙铁头我清理干净上锡,然后被一个客户用了几次之后就成了第二张图,大家能猜出是怎么用的吗,我觉得是用了酸性助焊剂,
加上高温,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见解,最可气的是客户说这样的烙铁头就是垃圾,没处消气,在这里找大家讨论一下解解气

我自己处理过的二手头子,用的复活膏加铜丝球加木头板,一个头子处理起来得一分钟左右

一个买家买回去用了一会的我的头子,真不知道他怎么用的,实在是跟不懂得解释不通啊,他自称是搞维修的,玩了几十年烙铁

网友A:
        认识一个修家电的,他店里居然设有松香,用助焊水,烙铁也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识一个修家电的,他店里居然设有松香,用助焊水,烙铁也这样子。

很明显使用了酸性的助焊剂了,烙铁头是不锈钢的外壳,都被氧化了,锡面严重失去光泽,必定是腐蚀性强的东西造成

网友:
        还有就是温度调得过高,焊点质量好不到哪里。

网友:
用松香助焊接最好了,T12价格不低哦,看样子是温度调的高,用了不的焊锡膏。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一下你处理T12头的过程吗?我也是用T12的新手。

网友:
我用的也是松香,还是送的,轻微发黑,,

网友:
客户的T12,是不是没有温控?

网友:
应该是温度调得太高。发现好多人都喜欢调得很高,其实温度高了不仅烙铁头容易烧死,焊点也不光亮。如果非得这么高的温度才能焊,要么是功率小了或者头子不合适,要么是烙铁太垃圾。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
是否会保养烙铁与使用了多少年电烙铁没有关系的,有些人,开始就是按照规范来的,有些人就是肆意而为……

网友B:
原因无非是这两个:

1、温度调的太高且长期在高温状态下使用。
2、助焊剂用了焊锡膏。

高温+焊锡膏,用不了多久烙铁头基本就会烧成这个德性。

网友:
用了十几年电烙铁不代表会正规使用电烙铁和维护烙铁头。

网友:
不锈钢之类的助焊剂用完就得清理干净,无论是头子还是焊接的东西,都带腐蚀性的。我用过3个头子了,还没用成这样的。。。。。

网友:
是焊锡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因无非是这两个:

1、温度调的太高且长期在高温状态下使用。

就这两原因,没第三个了吧?
会不会用,跟他维修多少年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这两原因,没第三个了吧?
会不会用,跟他维修多少年没关系的

无非就这俩因素。
见过几个用焊锡膏修电器的工匠,一般常用非恒温的烙铁,温度越高越好。拿到恒温烙铁,按习惯把温度调到最高,大概率事件。

网友:
温度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用的是高铅焊锡。

网友:
我来给你说说实情吧,他说用了十年电烙铁,这是事实,但是他没有用过你这种近些年才兴起的合金材质耐用的烙铁头 他用的都是纯铜烙铁头。合金的头不掌握要领就是这种结果,我有体会。

网友:
不一定是助焊剂惹的祸,上面有的坛友说得对,过温也会这样子

网友:
第一次使用没有镀锡

网友:
高温工作、不合适的焊剂、还有高含铅的焊丝,这是导致焊接效果不如人意的直接原因。
早期(7、8十年代)的工厂维修师傅习惯了那种外热纯铜烙铁头,从盐酸熔铅皮所谓的镪水到后来的焊锡膏,都是在那个年代和环境下习以为常了的维修方法和维修工具,时代在变迁,科技在进步,纯铜烙铁头和外热(非温控)烙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环保和节能的要求),新一代的焊接材料和技术逐渐被人接受。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烙铁头切记不能用酸性助焊剂。。。

网友:
有些人自以为自己经验很丰富,但是实际上经验都是错的。我有同学用电烙铁长期开到五百度以上。还有一次我老师直接说开到七百度,结果他根本就不知道,电烙铁上面写的七百是华氏的,和我们平常说的度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
二手的烙铁头本身镀层已经不好了,(要不人家怎么换下来呢)即使像楼主这样处理过,仍然达不到完美上锡焊接流畅的效果,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温使用,过高的温度使得烙铁头上锡不好,那么焊接时就溶不开焊点,使用者误认为温度低,就又调高温度,如此恶性循环,就出现后面的情况。再有使用酸性助焊剂又加速烙铁头的氧化,最终导致不上锡。
建议还是买全新的头子,只要细心保养,不过高温使用,养成及时清洁烙铁头上锡保护的习惯,个人使用,一个头子用很长时间也不会坏。当然成色好的二手烙铁头除外。

网友:
只要你愿意用焊锡膏,T12最多用不了多少次就会穿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