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初级怎么是四根线?

楼主(2017-03-21):
(图片)

网友A:
莫非是可以分别兼容110V和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可以分别兼容110V和220V?

搞不懂,准备测试输出电压,但不知如何接线。

网友B:
如果4棵线是通的,就是抽头,如果是两组线应该是110/220转换,并联110串联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4棵线是通的,就是抽头,如果是两组线应该是110/220转换,并联110串联220

多谢指点,明天去测测。

网友C:
我有一个是200V,220V,230V,24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是200V,220V,230V,240V

什么意思?传说中的宽电压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传说中的宽电压输入

是的,调音台里拆的,850W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变压器也应该是宽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调音台里拆的,850W

真的啊?这电压有必要分这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变压器也应该是宽电压的

宽电压?那我每组线还得特意找组对应的电压给接上?

网友D:
如果日系机 两组110V的可能性大。两组排列0- 110    0-110 .   0-110-220和一个屏蔽线。用表测电阻最大的,串灯泡测电压。日系功放机多这样的。串成220V时注意相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准备测试输出电压,但不知如何接线。

图片太少了,各个面给一个图片,让大家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日系机 两组110V的可能性大。两组排列0- 110    0-110 .   0-110-220和一个屏蔽线。用表测电阻最大的, ...

确实是日系机上的!如果利用的话是不是还不如那些单组变压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