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路板上边的三个电位器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3-21):
请教大侠,松下电路板上边的三个电位器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板子都看不清,型号也不说明,让大家怎么给你看啊?

楼主:
就是松下RX系列随身听啊!电路板上边两个黑色,一个白色的电位器是干啥用的?

网友:
图太小,见过 的师傅才知道

楼主:
电路板上没有型号!只能看见颜色和外观。

网友:
两个黑色的是收音机微调校正的,白色的没看到在哪,有可能是调录音机速度

网友:
黑色的也许是中周,看看可以拧的黑的材料是不是磁的

楼主:
调机子速度的电位器在下边电机附近了,这个我知道。中周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机子速度的电位器在下边电机附近了,这个我知道。中周是干什么的?

调收音机频率的,也叫“中频变压器”

楼主:
为什么有两个呢?那个白色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