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四500型指针表充磁---充磁机组装后的首次亮相!!!

楼主(2017-03-21):
几年前做过永跃500A指针表的充磁实验,见帖子“永跃MF500A万用表修理手记---换动圈、充磁、修补外壳及丝母“(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12637-1-1.html);
当时的充磁装置是临时组装的,散放在木盒里,感觉乱乱的不便于收纳。另前段时间修理一开关电源,换管后直接插电炸管感觉怕怕的(本人初级菜鸟仅是换换零件),故此想搞个带串灯泡的实验用插座,进而想到何不将充磁装置整合在一起,充磁装置也是要串灯泡的嘛!
充磁原理电路是参照坛内电路的,放电由可控硅控制(不敢用直接短路放电的方式,感觉不安全);
充磁机参考电路:

欲充磁500表地摊淘的,表头已确认退磁(以前发过此表的帖子:”500表出现怪毛病“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01171-1-1.html

测量电压及电流示值偏小(可变线绕调至极限了),估计年代久远退磁了!
拆下表头用40微安标准电流测试不能满度:

怎么办?唯有充磁可以解决!(自制的充磁机登场制作过程没有拍摄图片)
因充磁需串接灯泡,故顺便装了两个串接了灯泡的实验用插座,这个大家都懂的!

充磁步骤:
1首先将充磁铁芯与表头磁铁按图示就位;
2拨动充电开关,灯泡由亮逐渐变暗,当灯泡完全熄灭时释放开关停止充电;
3拨动充磁开关触发可控硅导通,电容向充磁线圈大电流放电形成的强磁场对表头磁铁充磁:

充磁后测试表头灵敏度,人品爆发运气极好,一次成功!!!
图示显示灵敏度可能稍稍高一点点(表头设计灵敏度39.5微安)

将表头装回测试,一切正常精度不错!

至此充磁工作完毕。
另提请注意:充磁有高压,操作宜谨慎!!!!!!

网友A:
有图有说明很好。

楼主:
感觉矿坛太沉闷了,当然我来的时候也少了!

网友B:
充磁时动圈不拆下开路就行,对不?放电充磁时有无暴鸣声或打火?

网友C:
祝贺500型指针表充磁成功,充磁机组装的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磁时动圈不拆下开路就行,对不?放电充磁时有无暴鸣声或打火?

是的,不拆动圈。可控硅放电不会打火仅有极轻微的振动。

网友D:
请问怎样确定被充磁极性,如果充反怎么办?

网友:
楼上,再反过来充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不拆动圈。可控硅放电不会打火仅有极轻微的振动。

不用可控硅用空气开关可否?

网友E:
图文并茂,非常好的一个帖子。

网友:
充反了咋办?

网友F:
      想问问老师那两个实验插座的用途,我是业余爱好,非专业,你说:“因充磁需串接灯泡,故顺便装了两个串接了灯泡的实验用插座,这个大家都懂的!”,因为真的不懂,不能不懂装懂,所以请教老师,能否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B:
手头有几块不错的表,就是失磁了,很想自己充磁,正在给自己充电长知识。故再提问勿烦
关于储能电容,有坛友说“2-3个400V/220uF点解电容就行了”,充磁线圈“圈数不多,二三十圈足矣”,有点蒙了,望能点评一下

网友:
全能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样确定被充磁极性,如果充反怎么办?

反过来调换极性再充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可控硅用空气开关可否?

空气开关额定电流够大应该可以,比如100A以上?有坛友直接短路放电,当然火花和爆炸声挺吓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过来调换极性再充即可!

     表示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问老师那两个实验插座的用途,我是业余爱好,非专业,你说:“因充磁需串接灯泡,故顺便装了两个 ...

串接灯泡的插座是为故障或修理更换元件后的电器上电准备的,由于待上电电器如果存在短路等故障一但直接上电将造成元器件烧毁使故障扩大!用串接灯泡的插座相当于给待检测电器串接了一个限流电阻,使可能存在短路故障的待检测电器不至于因过流再烧毁其它元器件,防止故障扩大!即使待检测电器存在短路故障其电流也不会超过串接灯泡的额定电流!在待检测电器空载的情况下接入串接了灯泡的插座,如果灯泡由亮迅速变暗或基本熄灭说明待检测电器无短路等故障;如果灯泡一直较亮说明待检测电器可能存在短路(空载消耗较大的电流)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接灯泡的插座是为故障或修理更换元件后的电器上电准备的,由于待上电电器如果存在短路等故障一但直接上 ...

        多谢老师详细解说又学到知识了,电路图已收藏,有时间,备好料,也做一台充磁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几块不错的表,就是失磁了,很想自己充磁,正在给自己充电长知识。故再提问勿烦
关于 ...

充磁磁场强度的大小由“安*匝”即电流与匝数的乘积确定(当然与铁芯截面及材料性质也有关的)!在电容储能电压一定的情况下,若想电流大就要减小线圈阻抗即增大线圈线径、减少线圈匝数,而匝数减少又使“安匝”数降低,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一般情况下线径粗、匝数多磁场强度就大!你说的情况(电容容量小、线性粗匝数少)对某些表应该也是可以的(不同的表磁场强度的要求是不同的)!我想理论计算会是很复杂的,主要是实验确定吧。。。

网友G:
老烧的精神,值得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磁磁场强度的大小由“安*匝”即电流与匝数的乘积确定(当然与铁芯截面及材料性质也有关的)!在电容储 ...

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说明很好。

感谢老司机认可!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司机认可!呵呵。。。

分享成功经验,让别人受益,应该鼓励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500型指针表充磁成功,充磁机组装的比较理想。

谢谢鼓励,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烧的精神,值得分享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文并茂,非常好的一个帖子。

谢谢支持,互相学习

网友:
万事具备,只欠动手(指不定哪天连手都没动又给出掉了),1WUF的电容,手里只有240A或340A的可控硅

网友:
楼主怎样确定表头磁铁极性,充磁机极性?